Y470 独显装不了 驱动。

楼主(2016-03-20):
Y470    装  XP   WIN7   WIN8  独显的型号可以显示出来    但是  都打了惊叹号。装不上驱动  。PL 803 有0.9V 电压。  电感后面的  3个电容 换了两个新的0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换电容前 测了 电感后的 波形有 点不直   电压档1V  时间 1US      换了两个全新 330 后 还是一样的。

网友:
+1.5VS_VGA      +1.05VS_VGA     +3VS_VGA     这3个没有量

网友:
楼主高手,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看下1.5V的显卡供电管子有无产生这个电压,这个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导致的呀?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换了显卡都不行,后来没辙放弃了,当时就没有想到换桥

网友:
别笑我了   我知道我不行   ,就来向各位请教。  多谢了  各位相助。明天,公布结果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显卡的1.5v那,坏的多。

网友:
修好了没,分享下。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你可知道

网友:
都说是通病,倒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不是通病      显卡供电的  3组电压都有

网友:
用波波测的    平得很  没有杂波。   系统内  可以识别  显卡 型号    就是 多了一个黄色的 惊叹号   不能用
电压档  1V    时间 1US

网友:
BIOS  没有刷    客户拿回了

网友:
VGA_CORE   0.9V  也有   有点点 杂波     但换了 两个  全新 330U  (只有3个)  还是一样的  。另一个电容不好焊   就没有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