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6和 联想H61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3-20):
直接上图吧 V星7636。不开机时1脚就有4.3v.直接1脚对地短接烧
出元凶。。联想H61不开机 。测第5脚 阻值为0 拆网口旁, USB供电芯片 开机正常。。

网友A:
1脚对地短路还有4.3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对地短路还有4.3V的电压?

他说的好像是1脚人为对地短路烧鸡,

网友:
你是说俩板子是同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好像是1脚人为对地短路烧鸡,

我是不知道1脚对地短路烧机是怎样的,从来没听过这种方法。只知道短路的地方接电源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好像是1脚人为对地短路烧鸡,

他这个1脚对地肯定就5V短路了。直接可调电源接电烧机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1脚对地肯定就5V短路了。直接可调电源接电烧机还差不多

2脚5VSBS 。一脚有4.3V 电压不对的。一定是有芯片漏电 过去的

网友:
2脚5VSBS 。一脚有4.3V 电压不对的

网友:
这因该是量第5脚看正不正常,不正常再查是哪个坏

网友:
学习了,技术很好啊

网友:
1脚对地烧鸡法确实可以少出元凶

网友:
5电压 只有4.3V 明显 有轻微短路。烧鸡这招却也高明  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不过V星主板 这种问题  算是通病 小八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昨天刚修了8PCS,都是不开机的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哈哈、老少通杀

网友:
通杀啊      就是  高手

网友:
联想的就爱出这个毛病还有USB不能用的这个小件坏的太多啦

网友:
很少修到不过受益了

网友:
我遇到的怎么都是好几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