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运营商订制IPTV,让盒子实现点播功能

楼主(2016-03-20):
本文转自网络;
  现在各大运营商都推出了各自的IPTV业务,但是使用的盒子都是订制版,比如华为悦盒EC6108V9A和EC6108V8U就是比较常见的型号。基于FTTH组播的IPTV收看的效果非常不错,因为组播端口的上传和下载都是不限速的,所以收看直播以及换台速度都是秒换,根本察觉不到卡顿。但是如果你想要安装其它应用来收看点播,对不起,不行。
  经过查看悦盒的系统版本,我发现其使用的是安卓4.4.2系统,瑞芯微平台,也就是说,应该可以破解系统限制后,达到自行安装应用的目的。说做就做,上网查找相关的资料,发现还真有人成功了,于是按步骤一点一点的来,不知道是不是盒子的系统版本不同,反正网上找到的关于这款华为悦盒EC6108V9A的硬解方法是无效的,前后折腾了2个小时却没有成功。
  再倒回原点,一步一步的分析,看是哪里错了,最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终于破解成功!如果你手里正好有这样一台华为悦盒,型号也正好是EC6108V9A或EC6108V8U,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破解方法,让盒子实现点播的功能。
  1、准备一条双公头的USB线(就是2头都是USB口的那种线,一般用于移动硬盘)。
  2、准备一个U盘和一根网线,一台XP或者WIN7系统的PC。
  3、下载破解文件(http://share.weiyun.com/20d9a607d9bad747e0ba640098e7c1d2),把压缩包Alpha_scripq.zip的文件解压放在U盘根目录(打开U盘就能看到rootv9a.sh,rootv9.sh,Alpha_scripq.sh,root目录)。
  准备好上述的东西后,我们开始走上破解这条不归路。首先们来看一下华为这款EC6108V9A的盒子产品。

  它身上一共有2个USB插口和一个TF卡插槽,为什么说这个?后面会提到。

  盒子的背部。

  盒子底部的型号。一定要注意型号,其它的型号能不能成功我没有试过。

  好,我们正式开始。首先像往常一样启动盒子,然后进入“设置”的“高级设置”界面,这时会让你输入一个操作码,我的盒子是联通版,这里输入10010。

  进入高级设置后,选择最下面的装备测试。会提示你再输入一个操作码,这时输入131022,盒子会自动重启,然后进入彩条模式。

  看到这个画面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盒子的破解工作了,如果破解不成功,盒子就永远停留在这个画面上,无法正常使用。

  我们把格式化为FAT32的U盘插到USB口,网线连接到电脑的网线插槽,当然也可以接入到路由器里,但因为要设置IP地址,所以还是直接连电脑比较简单。

  用网线连接好盒子和电脑后,设置电脑ip为172.16.20.2,然后在电脑上执行telnet 172.16.20.14 (如果你的电脑上没有telnet,那就下载个putty,这里就不提供下载地址了。打开putty选择telnet,填上ip,点open就可以了).进入后,会看到提示符"root@rk312x:/ #"
  在下面依次执行(一行一个命令,注意要有其中的空格),如果出现"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提示可以忽略。
  mkdir -p /tmp/udisk
  mount -t vfat /dev/block/sda /tmp/udisk
  mount -t vfat /dev/block/sda1 /tmp/udisk
  mount -t vfat /dev/block/sda4 /tmp/udisk
  /tmp/udisk/rootv9a.sh
  出错就是出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折腾了很久,最后才一点一点摸索到问题所在。一个是因为命令行本身有问题,网上的教程上要么没有写block,要么就是没有写出所有的sda(n),所以会导致破解不成功。因为不知道你会把U盘插在哪个插口,所以不妨把3个sda都做一遍,总会有一个是正确的。

  成功后,盒子会自动重启,重启后就可以看到已安装好沙发桌面,破解成功。

  使用沙发桌面,就可以自由的安装你想要的应用了,同时IPTV的直播也不受影响,可以在沙发桌面中打开。

  看看直播,速度很快,丝毫无卡顿现象。

  借助VST、泰捷等聚合视频应用,点播也可以完美实现。

  顺路再说一下EC6108V8盒子的破解方法。如果你手里的是这个型号的盒子,那你有福了,这个盒子的破解方法异常简单,只要把U盘插入盒子的USB口,然后按前面操作进入到装备测试模式,然后不用进行任何操作,等上几分钟后拔下盒子的电源,再重新开机,开机后狂按遥控器上的电源按键,就可以进入到RECOVERY模式,祝贺你,成功了。选择最下面那个选项重启,盒子破解成功。

  PS:经过测试,EC6108V8共有2个版本,一个遥控器是黑色的,适用于上述办法,另一个遥控器是白色的,这个方法并不行。如果你遥控器是白色,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把键盘和鼠标插到盒子上,然后插下一张TF卡,直接使用键盘打开网页,下载沙发管家等就可以了。
  你可能会问我,除了爱折腾,破解盒子有实际的意义么?当然有了。如果你安装的是运营商的盒子产品,那么为了提高IPTV的收看效果,运营商都会使用光猫的第二个LAN口进行组播,这个LAN口是封掉80等常用端口的,所以无法正常上网看网页,但运营商不会对这个端口进行限速,我曾经测试过,上传和下载的速率都在100M左右,而一般50M的光纤宽带标准下载速率也不过5M。因为不限速的原因,组播的收看效果要远远高于单播,最重要的是,即使你观看的是蓝光视频,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上网速度,因为你上网上使用的光猫LAN1口,完全是物理分隔的两条线路——完美。

网友A:
我的天敏电视盒的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敏电视盒的上吗

好好看帖子 这是华为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帖子 这是华为机顶盒

知道这是华为的,我想问的是这个方法用在天敏是可行不

网友:
真不错,IPTV破解了   比盒子强多了

网友C:
我们这里好像就是这样的盒子,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好像就是这样的盒子,不过,我没有试过。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哦 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哦 会有惊喜的

我家没有装,我是卖网络机顶盒的,不需要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