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Dell 7720 DA0R09MB6H1--BIOS---找不到独显通病

楼主(2016-03-20):
                       _Dell 7720 DA0R09MB6H1--                   BIOS             加图纸

_Dell 7720 DA0R09MB6H1电路图.rar

DELL 17R 7720 DA0R09MB6H1 OK.rar

网友:
你的图纸才是真正的R09MB6H1的图纸,这个网站的另外一个图纸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都是自己亲测才发的

网友A:
我这个是独显驱动打不上,刷BIOS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独显驱动打不上,刷BIOS能好吗?

不一定,要跟自己机型版号对上,,,,,你可以多刷几个试试,,不行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2016-05-05):
下一个试试

网友:
给我  加分  我送给你

网友:
楼主这bios怎么刷啊能给个教程吗,谢谢了

网友:
我的是修了大短  认不到独显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下了两个图纸,和主板的都不一样。有些电阻明明是5K的图纸上标的是1K的。唉 机器真麻烦 一开始显卡驱动是叹号,修了半天叹号没有,可以认到显卡,但是不能使用。也不知道跟那块在关系。

网友:
换显卡,bios啊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2016-06-17):
现在图纸都好贵了,还不让充值

网友B:
TMD,下这个bios还是不行,还是合成一个好了,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MD,下这个bios还是不行,还是合成一个好了,大家不要上当

,技术不行怪BIOS,   再回迅为复读半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行怪BIOS,   再回迅为复读半年吧

复不复读不关你事,我只知道我合成一个bios好了,用你这个不行,我的机器是南桥坏了,然后刷你这个bios试试,还是不行,最后换南桥好了发现找不到显卡。刚好备份的也删除了,只能去官网下载合成解决问题,不止一个人刷你这个不好的你都怪别人可想你的人品。你还是回你娘胎复读10个月再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行怪BIOS,   再回迅为复读半年吧

把能认到独显的bios传上 DELL 17R 7720

网友D:
这个型号显卡发热太大,温度一高就花屏,显卡做BGA也管不了多久又出现,怎么解决

网友(2016-08-08):
引用 网友B:
把能认到独显的bios传上

请问你是怎么合成官方的bios呢,官方的bios解压后是cap格式,不知哪些地址是bios,ec,
还有合成的时候需要注意ME的问题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能认到独显的bios传上

此BIOS我试过了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BIOS我试过了好用

谢谢反馈

网友:
试一试,刚好有一台机子同行拿过来的说客户刚拿来要重装系统的,后面装好独显没了,客户说同行搞坏的。。。。这个奇葩机

网友(2016-10-07):
很好 刚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能认到独显的bios传上

大家下载这个,可惜不能评分了,100%能用,GT650M 就出来了,就是580U的编程器最后校验99%报错,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有个认不到独显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

网友:
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的

网友:
可能是编程器不一样吧,刷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能认到独显的bios传上

这个确实可以 毋庸置疑

网友:
正需要图纸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6-11-06):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显卡发热太大,温度一高就花屏,显卡做BGA也管不了多久又出现,怎么解决

重置 球。,该集显,换板

网友(2017-12-15):
换个试试,但愿能好。我的也是不认独显

网友:
确实可以,谢谢楼主,我的是关机后电流不掉,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8-04-06):
图纸好用的,谢谢分享,其他地方下的好像不对。。。。

网友:
下载了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吧,第一次遇到这种机型

网友:
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哦,下载了试试,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0-06-14):
删帖  这个不行  原先的都可以亮的  这个亮都不亮

网友(2016-06-25):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说不行,我的合成官网的可以认到独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