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号

楼主(2016-03-20):
新手入门教下
南桥需要收到两个PWRGD才会发出PLTRST#是不是

第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CORE_PG 有的经转换
变成VRMPWRGD_ICH到南桥 3.3V

第二个:ATX灰色线⑧脚发出的PWROK(PG)或者I/O的PWROK发给南桥 3.3V

网友A: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还是有什么不清楚的想要了解?

网友:
有些板是这样   有些不是的   看具体情况

网友:
说得是啥?
还是说你再修机子?

网友B:
是的,你的心只有我们新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的心只有我们新手懂

我也看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还是有什么不清楚的想要了解?

想了解  就是到了平台复位的时候 这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  就是到了平台复位的时候 这两个信号

是的,INTEL双桥的板子是这样的,要收到两个VRMPG与IO发的PG,才会发出平台复位。
INTEL单桥的板子名字不一样。

网友:
恩 那行。新手 有一些不太懂的 所以得请教老手

网友:
这个是INTEL双桥的,,单桥的时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