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贴!秒杀华硕X84H,可乐机!!

楼主(2016-03-20):
下班贴!秒杀华硕X84H,可乐机!!

机器型号:

故障: 请看图:

看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吧。 进可乐了。 故障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
洗刷刷。。洗刷刷!!
上电待机正常,直接测开关电压0V-0.13-0V 乱跳,我用的是UT61E,自动档,估计是这个原因。。。  不管怎么样,这个电压都不对。。 打开点位直接找开关脚!

开关脚直连R3013下端。。 实测R3013上端电压是3V, 上端直连EC, 电压由+3VA_EC 通过一个电阻提供。。。  问题简单了吧。。。 拿掉R3013 一坨锡直连了。。

按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亮机。。拆机,到修机,到装机,到进系统测试,一共大概用了20分钟。。

亮机图。。 小修可乐机!! 发帖不容易,请兄弟们抬起你们的小手,抖一抖加点分!!谢啦!

网友:
貌似加个电阻保险一点 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建议找个电阻加回去,这样安全一点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我去,烂成这样得花功夫了

网友:
一般我华硕不看点位和图纸

网友:
进水机运气好洗刷刷就OK了     没好就JJ的

网友:
速度秒杀哦还是不回去的好

网友:
这不是捡到咸鱼了嘛!佩服

网友:
运气很好,没烧东西

网友:
厉害!华硕进水的我最怕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啊

网友:
记住了 下次也去看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