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门电路

楼主(2016-03-20):
高电平,低电平,高阻态称为三态.可以具备这三种状态的器件就叫做三态(门,总线,......).
高电平,低电平可以由内部电路拉高和拉低.而高阻态时引脚对地电阻无穷,此时读引脚电平时可以读到真实的电平值.
当有多个输出连接在一起---常用在BUS上-那么,在同一时候应当只能有一个输出有效,而其它的输出端不能影响它---它们不能为0,也不能为1--只能处于高阻态.

当有多个输出连接在一起---常用在BUS上-那么,在同一时候应当只能有一个输出有效,而其它的输出端不能影响它---它们不能为0,也不能为1--只能处于高阻态.

高阻可以理解为线断开了。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的话,那样,Pin上的电平会影响外部线路的信号的。
Pull-up是拉高电阻。如果在输入状态下,外部的Pin没有接电路。那么当你去读这个端口时,相应的Pin的数据将读到高电平(1),如果为Pull-low,则为低电平(0),另有一种为Pure,这时的电平不能确定。

通常在数据总线上接有多个器件,每个器件通过OE/CE之类的信号选通。如器件没有选通的话它就处于高阻态,相当于没有接在总线上,不影响其它器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