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20):
  故障机   hp  cq35
  故障   亮机掉电
  机器是一商家拿来的,说是掉电,机器是交在我手上的,给我说明了情况后,就走了,好吧,那就看看吧,上电亮机刚刚显示hp就掉电到0.30了,过了几秒就直接掉到待机了,好吧知道故障后速度拆了,先看看板子吧 ,  板子还是挺干净的吗,上电试试看,还是一样刚刚亮机就掉电了,  这样一般都是那个电压不稳定才导致的,当时就等他掉电到0.30后一个一个电压的差吧,就先查了+3v转+3v这几个转换电压,没有发先问题,那待机就应该没有掉,(这里就走了一点弯路了,当时没有考虑到掉电到0.02的时候就不能在开第二次了,二次都要重新上电才可以开)就这样我就把每个电压都挨个差了一个变,都没有发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查了一会没有头绪了,抽支烟想一下,。。。。。。。抽烟中想到,为什么掉电后在开就不上电了,烟抽完后就跟这着这思绪来,掉电到0.02的时候去量待机,正常,那就是ec这边的问题咯,直接去差了ec的开机条件,我没有挨个查了就去直接查了   这个3,3v   而且高低高跳变正常,下一个就是ec到南桥了,    一量呵呵   0.70我去  怎么不是3.3v,看来问题就是在这里,我直接翘起ec的117脚上电去量3.3v正常了, 焊上去就直接变成0.7v,看了一下直通南桥了,下面我要干嘛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换好后    板子冷后,上电,有去量了ec的117脚,3,3v正常了,上好散热器,接屏上电完美亮机,而且也不在掉电了   装好测试了半天没有出问题。。机器到此修好了。。。。没分咯  大神加点分吧

网友A:
思路原理还是蛮好的,就是这个桥还是有点脏啊

网友:
0.7能触发吗?怀疑

网友:
是啊
    问题是他真的触发了

网友:
就是开机亮机这个信号一直为低才导致亮机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原理还是蛮好的,就是这个桥还是有点脏啊

那只是我没有洗干净而已

网友:
IBM的南桥短路的有的还就真的能触发

网友:
我 还碰到过南桥烫死能开机进系统的,就是USB一插就死机

网友B:
这个问题分析的好,没有盲目干桥

网友:
思路挺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分析的好,没有盲目干桥

呵呵  是啊  我当时想到会不会是桥的问题了,就是没有去干后来查出来了

网友:
这修的可真够细心的,这个故障不好查,你写的也够详细的,能看懂的,都能学会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