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0打印机 所有报错

楼主(2016-03-20):
下表解释打印机控制面板上可能显示的信息。打印机信息及其含义按字母顺序列出,然后是编号信息。
如果信息持续出现:
如果要求给纸盘装纸的信息持续出现,或者指出上一个打印作业还在打印机内存中,则按[执行]键以打印或按[取消作业]键从打印机内存中清除该作业。
如果信息在实施了所有推荐的操作后还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说明:本用户指南中未描述所有的信息(许多信息显而易见、不用解释)。
一些打印机信息受打印机控制面板“配置”菜单中Auto Cont inue[自动继续]和Clearable Warnings[可清除的警告]的设置所影响。
打印机信息
信息 解释或推荐的操作
ACCESS DENIED MENUS LOCKED 要访问的打印机控制面板功能被锁定以防止未授权的访问。询问网络管理员。
BAD DUPLEXER CONNECTION 双面打印器连接不正确。重新安装双面打印器。
BAD OPT TRAY CONNECTION 可选用纸盘连接不正确。重新安装可选用纸盘。
CANNOT DUPLEX REAR BIN OPEN 打印机因背部出纸槽开着而无法进行双面打印。关闭背部出纸槽。
CHECK INPUT DEVICE与PAPER PATH OPEN PLEASE CLOSE IT 交替出现 可选用的进纸盘因门或纸张挡板开着而无法送纸。检查所有门与纸张挡板。
CHOSEN LANGUAGE NOT AVAILABLE 打印作业要求本打印机内不存在的打印机语言。该作业不会打印,并且将从内存中清除。通过使用为不同的打印机语言设计的驱动程序,或者给打印机增加所要求的语言(如果有的话)来完成作业的打印。按[执行]键继续。
DISK DEVICE FAILURE EIO磁盘发生严重故障,无法继续使用。取出EIO磁盘,换一个新的。
DISK FILE OPERATION FAILED 无法执行请求的操作。可能尝试了执行非法操作,例如要下载文件到不存在的目录。
DISK FILE SYSTEM IS FULL 从EIO磁盘上删除一些文件后重试,或者增加一个快擦磁盘DIMM。从HP JetAdmin下载或删除文件,并用HP FontSmart下载或删除字体。(详细信息,参见软件帮助。)
DISK IS WRITE PROTECTED EIO磁盘具有写保护,无法往上写入新文件。通过从HP JetAdmin停用写保护。
FLASH DEVICE FAILURE 快擦磁盘DIMM发生严重故障,无法再用。取出快擦磁盘DIMM,换一个新的。
FLASH FILE OPERATION FAILED 无法执行请求的操作。可能尝试了非法操作,例如要下载文件到不存在的目录。
FLASH FILE SYSTEM IS FULL 从快擦磁盘DIMM删除文件或增加一个DIMM。从HP JetAdmin下载或删除文件,并从HP FontSmart下载或删除字体。(详细信息,参见软件帮助。)
FLASH IS WRITE PROTECTED 快擦磁盘DIMM具有写保护,无法写入新文件。通过HP JetAdmin停用写保护。
INPUT DEVICE CONDITION xx.yy 在可以恢复打印前,输入纸张处理设备出现一需要注意的状况。参见随纸张处理设备附带的文档以获取帮助。
INSTALL FRONT DUPLEX COVER 由于双面打印器的前盖没有安装,或插入不正确,打印机无法打印当前作业。重新装入双面打印器前盖。
INSTALL TRAY x 打印机因某一特定纸盘(x)开着或插入不正确而无法打印当前作业。重装该纸盘。
LOADING PROGRAM<number>与DO NOT POWER OFF交替出现 程序和字体可以存储与打印机的文件系统。在启动时,它们被加载入RAM。(根据加载的大小和数量,加载过程可能费时很久。)信息中的<number>指定表示当前载入程序的序列号。MANUALLY FEED [TYPE] 将要求的纸张装入纸盘1。如果所要纸张已经装入纸盘1,按[执行]键。按[-数值+]键在可用类型和尺寸间滚动。按[选择]键以接受替换类型和尺寸。
MEMORY FULL STORED DATA LOST 打印机无可用内存。当前作业可能无法正确打印,并且一些资源(例如下载的字体或宏)可能已删除。可能要给打印机增加内存。
MEMORY SETTNGS CHANGED 由于没有充足内存来使用I/O Buffering[I/O缓冲]和Resource Saving[资源保存]先前的设置,打印机改变了内存设置。这通常发生在从打印机拆除内存、增加双面打印器或增加新的打印语言之后。可能要修改I/O Buffering[I/O缓冲]和Resource Saving[资源保存]的内存设置(尽管默认设置通常最佳)或者给打印机增加内存。
MEMORY SHORTAGE JOB CLEARED 打印机无足够空闲内存来打印整个作业。作业的剩余部分将不打印,并从内存中清除。按[执行]键继续。从打印机控制面板修改Resource Saving[资源保存]或给打印机增加内存。
MEMORY SHORTAGE PAGE SIMPLIFIED 打印机必须压缩作业以适应有限的可用内存。可能已丢失一些数据。按[执行]键继续。可能要给打印机增加内存。
OFFLINE 按[执行]键使打印机联机。
PERFORM PRINTER MAINTENANCE 为保证最佳打印质量,打印机在每打印150000页之后提示进行常规维护。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以进行打印机常规维护。
RAM DISK DEVICE FAILURE RAM磁盘发生严重故障,无法继续使用。将打印机关上再打开,以清除该信息。
RAM DISK FILE OPERATION FAILED 无法执行请求的操作。可能尝试了非法操作,例如要下载文件到不存在的目录。
RAM DISK FILE SYSTEM IS FULL 删除文件后再试,或将打印机关上后再打开以删除设备上所有文件。(使用HP JetAdmin、HP FontSmart或其它软件实用程序以删除文件。详细信息,参见软件帮助。)如果信息持续出现。增加RAM磁盘的大小。在打印机控制面板的“配置”菜单中更改RAM磁盘的大小。
RAM DISK IS WRITE PROTECTED RAM磁盘具有写保护,无法写入新文件。用HP JetAdmin停用写保护。
TRAY x EMPTY 给空纸盘(x)加纸以清除信息。如果不给指定的盘加纸,打印机将继续从下一个有纸的纸盘取纸打印,而该信息将继续显示。
TRAY x LOAD [TYPE]  把所要求的纸张装入指定的纸盘(x)。确保纸盘尺寸调节正确。纸盘前部显示的尺寸必须与装入纸盘的纸张尺寸相吻合。纸盘类型设置(和纸盘1的尺寸)必须从打印机控制面板设置。如果要打印A4或Letter尺寸的纸张时出现这一信息,确保打印机控制面板的“打印”菜单中默认纸张尺寸设置正确。按[执行]键从下一个有纸的纸盘取纸打印。按[-数值+]键在可用的类型和尺寸间滚动。按[选择]键已接受替换的类型或尺寸。
UNSUPPORTED SIZE IN TRAY [YY] 外部纸张处理设备检测到不支持的纸张尺寸。打印机将脱机直到该情况得以纠正。
USE [TYPE]  INSTEAD? 如果没有所要的纸张尺寸或类型,打印机询问是否使用另一替代的纸张尺寸或类型。按[-数值+]键在可用的类型和尺寸间滚动。按[选择]键接受替换的类型或尺寸。
WAIT FOR PRINTER TO REINITIALIZE RAM磁盘设置从打印机控制面板更改。该修改直到打印机重新初始化后才能生效。
13.x PAPER JAM [LOCATION] 从指出的位置清除卡纸。打开再关闭顶盖以清除该信息。如果清除卡纸后该信息仍持续出现,可能传感器失灵或损坏了。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20 INSUFFICIENT MEMORY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打印机接收到超出其内存容量的数据。可能试过传输太多的宏和软字体、或者复杂图形。按[执行]键打印已传输的数据(可能会丢失一些数据),然后简化打印作业或安装附加内存。
21 PAGE TOO COMPLEX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发送给打印机的数据(过密文本、标尺、光栅或矢量图象)太复杂。按[执行]键打印已传输的数据。(可能会丢失一些数据)。要打印作业而不丢失数据,在打印机控制面板的“配置”菜单中设置PAGE PROTECT=ON[页面保护=开],打印作业,然后将设置改回PAGE PROTECT=AUTO[页面保护=自动]。不要保留设置PAGE PROTECT=ON[页面保护=开];这样可能降低性能。如果该信息频繁出现,简化打印作业。
22 EIO x BUFFER OVERFLOW 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发送给指定插槽(x)中EIO插卡的数据过多。可能在使用不恰当的通讯协议。按[执行]键取消该信息。(数据将丢失。)检查主机配置。如果该信息持续显示,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22 PARALLEL I/O BUFFER OVERFLOW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发送给并行端口的数据过多。检查是否电缆连接松动,并确保使用高质量电缆。(一些非HP并行电缆可能缺少针连接,或者不符合IEEE-1284标准。)当使用的驱动程序不符合IEEE-1284标准时,会发生本错误。为获得最佳性能,请使用打印机所带的HP驱动程序。按[执行]键清除出错信息。(数据将丢失。)如果该信息持续显示,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22 SERIAL I/O BUFFER OVERFLOW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发送给串行端口的数据过多。确保打印机控制面板的I/O菜单中选择了正确的串行定步选项。。打印菜单图,校验串行定步项目(从打印机控制面板的I/O菜单中)与计算机的设置匹配。(有关接口设置的更多信息,参见用户手册。)按[执行]键清除出错信息。(数据将丢失。)如果该信息持续显示,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40 BAD SERIAL TRANSMISSION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打印机从计算机传输数据时发生错误。该错误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打印机在线时计算机开机或关机。网络发生问题(如果适用的话)。打印机的波特率或奇偶校验与计算机的不一致。(波特率告诉打印机信息从计算机传到打印机的速率。)确保打印机与计算机的波特率设置相同。可通过打印机控制面板的I/O菜单访问串行波特率的设置。按[执行]键清除出错信息,并继续打印。
40 EIO x BAD TRANSMISSION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打印机与指定插槽中的EIO插卡间的连接中断。按[执行]键清除出错信息,并继续打印。
41.3 UNEXPECTED PAPER SIZE 所用纸张尺寸与纸盘设置不一致。确保所有纸盘的尺寸设置正确。纸盘前部显示的尺寸必须与装入纸盘的纸张尺寸相吻合。(打印机将在尺寸设置正确后才继续试打印作业。)如果用纸盘1打印,确保打印机控制面板中的纸张尺寸配置正确。执行以上操作后,按[执行]键。出错的页将自动重印。(或者,可以按[取消作业]健将打印作业从打印机内存中清除。)
41.x PRINTER ERROR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发生了暂时的打印错误。按[执行]键。出错的页将自动重印。如果该信息持续显示,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50.x FUSER ERROR 发生了内部错误。将打印机关闭后再打开。出错信息可能被清除,然后在传送下个打印作业时又出现。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51.x or 52.x PRINTER ERROR 发生了暂时打印错误。按[执行]键。出错的页将自动重印。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53.xy.zz PRINTER ERROR 打印机内存发生问题。将不使用导致出错的DIMM。x、y和zz的数值列举如下:x=DIMM 类型 0=ROM 1=RAMy=设备位置 0=内存(ROM或RAM)1至3= DIMM插槽1、2或3zz=错误号可能需要更换指出的DIMM。关闭打印机,更换导致错误的DIMM。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55 PRINTER ERROR与PRESS GO TO CONTINUE交替出现 发生暂时打印错误。按[执行]键。出错的页将自动重印。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56.x, 57.x, 58.x, 59.x PRINTER ERROR 发生了暂时打印错误。关闭打印机,然后再打开。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62.x PRINTER ERROR 打印机内存发生问题。x的数值指出了问题的位置;0=内存 1至3=DIMM插槽1、2或3可能需要更换指出的DIMM。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64.x PRINTER ERROR 发生暂时打印错误。关闭打印机,然后再打开。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66.xy.zz INPUT DEVICE FAILURE与CHECK CABLES AND CYCLE POWER交替出现 外部纸张处理设备发生错误。按[执行]键清除该信息。如果信息未清除,将打印机关闭后再打开。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68 NVRAM ERROR CHECK SETTINGS 打印机的非易失性内存(NVRAM)出错,一项或多项打印机设置被重新设置成厂家默认值。打印配置页,检查打印机设置,已确定被更改的值。在开启打印机的同时按住[取消作业]键。这样将通过去掉未被使用的区域来清理NVRAM。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68 NVRAM FULL CHECK SETTINGS 打印机的非易失性内存(NVRAM)已满。一些设置可能被重新设置成厂家的默认值。打印配置页,检查打印机设置,以确定被更改的值。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69.x PRINTER ERROR 发生暂时打印错误。将打印机关闭后再打开。如果该信息持续出现,请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
79.xxxx PRINTER ERROR 打印机检测到错误。数字(xxxx)表明错误的具体类型。将打印机关闭后再打开。试试换一个软件应用程序进行打印。如果作业打印,返回第一个应用程序并换一个文件打印。(如果该信息仅对某一特定软件应用程序或打印作业出现,向软件厂商寻求帮助。)如果该信息对不同软件应用程序和打印作业均出现,记录出现的数字(xxxx)并与HP授权的服务或支持提供者联系。HP1100常见故障与排除    HP1100是一款集打印、复印、扫描于一体的激光打印机,打印速度为8PPM,分辨率为600DPI,机械结构构造却是非常紧密的。与HP6L相比,其速度加快,自动办公功能加强。其感光鼓、刮板和打印碳粉与HP6L通用。下面将介绍此款打印机常见故障:信号灯状态 故障描述 解除方法 内存错误 1.关闭电源,再开机,如故障仍在:
2.关闭电源,去掉附加的内存,再开机,如故障仍存在,更换内存条;
3.更换接口板。 加热组件错误 1. 关闭电源,15分钟后开机,如故障仍存在。
2. 确保加热组件各个部位接触良好,以及与ECU板的接触良好。
3. 更换加热组件;
4. 更换ECU板。
激光错误 1. 关闭电源,15分钟后开机;
2. 确定激光器被正确安装在底座上;
3. 更换连接激光器的电缆;
4. 更换激光器组件;
5. 更换ECU板。 打印自检错误 1. 关闭打印机,10分钟后再启动,如故障现象仍存在:
2. 重新安装接口板到ECU板的电缆;
3. 更换接口板;
4. 更换ECU板 激光器错误 1. 关闭电源,15分钟后启动;
2. 激光器部件安装位置正确;
3. 更换激光器到ECU板电缆;
4. 更换激光器;
5. 更换ECU板。 硬件错误 1. 关闭打印机后重新启动;
2. 检查打印电缆是否有问题;
3. 更换接口板。
HP4VC激光打印机错误信息及处理

  如今激光打印机的种类较多,使用的人员也非常广泛,但由于在我们所了解的很多打印机用户中,有不少人不了解打印软件的设置和辅助打印功能的使用,导致在操作中出现的了不少错误,而在出现的问题中,有很多错误并非是打印机出现故障,而是由于打印机设置错误所造成的。尤其是惠普4型(如惠普4VC)打印机,它具有面板显示错误信息的功能,需要操作者根据其显示的错误信息设置和更正,如打印内容、纸张型号等等,只要我们正确设置和更正,就能继续正常地工作。但由于许多人对此面板显示的信息不了解,包括一些维修人员也不能很好地熟悉这些错误信息,给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熟悉这些信息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大有用处的。这里就简单介绍惠普4VC激光打印机显示面板上出现的信息及错误,以及对这些错误的解决方法。  面板显示信息及含义:  00READY:打印机准备就绪;
  02WARMINGUP:打印机正在预热;
  04SELFTEST:自检并打印输出;
  05SELTTEST:自检不打印输出;
  06PRINTINGTEST:自检打印设置菜单;
  06TYPEFACELIST:自检打印字体类型;
  06DEMOPAGE:自检打印演示页;
  06CONFIGPAGE:自检打印配置页;
  07RESET:设定菜单仅返回到所选定的设置;
  08COLDRESET:将所有菜单返回到工厂设定的缺省配置;
  09MENURESET:将打印菜单返回到出厂时设置;
  09RSTACTIVEI/O:返回至I/O接口方式;
  09RESETALLI/O:返回至I/O接口方式;  显示信息、故障含义及解决方法;  10RESERTOSAVE:表示打印机已建立的菜单和内存中暂存的临时字库或宏指令将被改变。一般解决方法为按Continue或online键,则改变将存储到菜单中,设置的功能将在下次启动时可以使用。按RESET键后暂存的字库和缓冲区中的数据将被删除掉。  12PRINTEROPEN:表示打印机上盖没有盖好。应盖紧上盖,确保锁定开关锁紧,打印机自动继续工作。  13PAPERJAM:说明打印机卡纸。应清除卡纸故障,打开上盖,然后再关上,按Continue或online键被卡该页纸内容将自动打印出来。  14NOEPCART:表示粉盒没有装到位。可重新装好粉盒。  16TONERLOW:说明粉盒内碳粉将用完。应重新灌装碳粉,或更换新粉盒。应急措施可将粉盒取出水平方向使劲摇动几次再将粉盒装上,可解决几张的打印。  RECARTRIDGE:表示打印机联机时字库卡脱离,该信息出现后,即使字库卡存在,字库也不使用。解决方法是关闭打印机,然后开机。置打印机在脱机状态下,重新插入字库卡,关机后再重新开机。  FIINSERTCART:表示插入无效的字库。要重新插入字库卡。  FRREMOVECART:表示插入非法的字库卡。要重新插入有效的字库卡。  MFFEED:表示打印机得到指令,手动送入一张纸,纸的规格应该是LETTER(书信)、LEGAL(标准)、EXEC(实用)和A4规格。即从手动送纸口送入一张纸,按online键联机或按Continue跳过这一指令从供纸盒中送纸。  MEFEED:表示打印机得到这一指令手动送入一个信封,信封尺寸应该是COM-10(公务)、MONARCH(国际信封)或ENVELOPE(支持)。即从手动进纸口送入一只信封,按online键联机打印。  XXLOAD:表示打印机需要更换另一种型号的纸或信封。要按打印机设置的需求更换纸或信封,继续打印或按Continue键跳过此命令。  错误信息及维修方法  20MENOVERFLOW:表示打印机存储数据页过多,溢出存储器,也可能是传送过多的宏指令和软字体或图形。按Continue键继续打印,但有些数据可能丢失,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应检查存储器。
21PRINTOVERRUN:表示打印机的数据(规则、光栅文本、矢量图形)过于复杂,超过打印机识别能力,可按Continue键,但有些数据可能丢失,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应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或重新设置打印机。  22ERROR:说明计算机与打印机使用不适当的信号口,要选择正确的接口或按Continue键重置接口选择,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应检查接口板电路。  40ERROR:一般是在计算机发送数据时出现该错误,或使用串口通讯时计算机与打印机波特率不同时,在打开或关闭计算机时出现该错误。这时应选择正确接口,重置打印机波特率或按Continue键重置打印机,如果错误依旧,要检查计算机驱动程序和检查打印机接口板电路。  41〔X〕ERRORX=1~5:这是打印该而时出现的错误。一般是一次有2张纸进入打印机或纸张破损,除掉该纸张,或将纸盒的纸张重新放好,按Continue键,则该而将会自动重新打印。5057or58SERVICE:这是打印机内部识别错误出现任一错误的信息。可关闭打印机然后再开机继续工作,但要注意,清除50SERVICE这个错误信息需要关闭打印机10分钟以上,以便打印机重新识别指令,如还不能清除,则检查打印机主板DC控制系统的电路,重点检查加温电路及主电机控制电路。  5152or55ERROR:此为打印机打印时发现的临时错误提示,按Continue键继续工作,一些数据可能会丢失,如这样还不能清除,则要重点检查激光器组件。  53XY,ZZERROR:这是工作时发生内存记忆错误。可按Continue键继续工作,如这样还不能清除此错误,则要检查扩充内存是否正确,或检查扩充内存条接触是否不良,如扩充内存质量问题等,可换上合格的扩充内存条。  61〔X〕SERVICEX=0~4:表明程序只读存储器RAM出现错误。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如不能清除此错误,可检查只读存储器或去掉扩充卡重置打印机。  62〔X〕SERVICEX=0~5:此为存储器错误。X=0为内部存储器错误,X=1~4为扩充内存错误,X=5为扩充字体类错误。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如还不能清除,就检查以上的相关部件。  63 SERVICE:这是动态存储器错误。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继续工作,但这样做有一些数据可能会丢失。  64 SERVICE:此为缓存器错误,此错误多为打印的页面过于复杂引起的。可关闭打印机后再开机继续工作。  68 ERROR:只读存储控制器出现的错误。可按Continue键重置打印机。  68 SERVICE:这表明存储器外溢。可按Continue键继续操作,如错误不能清除,则要检查内部存储器。  79 SERVICE(XXX):内部控制器出错,关闭打印机然后再打开,如不能清除,应检查设置控制电路,一般来说,该错误大多是由于控制面板电路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80 SERVICE(XXX):该错误一般由标准接口组件故障引起,打印机没有接收到数据,关闭打印机选择标准接口并按此接口特别约定的形式操作打印机,如不能清除,检查I/O接口组件。  81 SERVICE(XXX):打印机疑难故障,按Continue键清除继续操作,如不能清除,则应全面检查打印机控制系统和通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