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进系统黑屏BIOS修复

楼主(2016-03-20):
    今天修一台华硕K42JC(看后面MB号或者内存条码为准)的机器,客户拿来是开机装系统解压驱动时就会黑屏,黑屏后电流停在1.8A,我试着重新安装一次也一样,CPU和内存都换过,凭直觉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因为客户催得急,拆开直接就把显卡加焊一下,完全焊动拨了一下,装起来试,结果竟然还是一样。我试着进安全模式也不行,一样滚动条后黑屏,于是想刷个BIOS试试吧,从网上下一个刷上,结果竟然不触发。哎,还是从官网下载一个原文件来合成试试看,结果预想中的事还真的发生了,合成的BIOS直接能进系统,显卡驱动也正常了。看来华硕BIOS问题引起黑屏的情况还是有的。

网友A:
BIOS合成怎么弄的,哥?

网友B:
怎么个合成法,先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合成法,先学习学习。

你搜索BIOS合成,论坛里有几个贴子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D:
哦哦  这种问题还是很少在华硕主板上体现的!但是HP 的笔记本我是经常都能遇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  这种问题还是很少在华硕主板上体现的!但是HP 的笔记本我是经常都能遇到的啊!

HP的BIOS坏的多,所以相对遇到的情况也多点,华硕在这方面还是少的

网友:
现在BIOS故障很多,现象也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搜索BIOS合成,论坛里有几个贴子写得很详细的

可否付上连接让我等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BIOS的问题比较麻烦 心理没底BIOS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合成怎么弄的,哥?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K480-i3.htm

网友:
明天研究一下,合成!以后都是合成的了

网友:
楼主讲解下怎么合成!!!  谢谢!! 科普一下

网友:
如果买个显卡去换,结果还那样。就麻烦了,显卡不给退,损失就大了!!关键还是思路,看样子有时候什么都往bios上想想啦!

网友:
我遇见过  原bios读出来的 , 然后在刷上去,居然不能次次都开机 ...    原来问题开机几分钟自动重启 ...

网友E:
昨天还碰到一台华硕的进系统就黑屏的,最后是装系统好了。

网友:
BIOS合成,还真没听过,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以前是有事没事干显卡,现在是有事没事BIOS

网友:
bios 引起的还少见,算是奇葩故障了

网友:
现在的BLOS很爱出问题啊,合成BLOS怎样合啊楼主

网友:
UEFI的BIOS,越来越大,故障率高,给维修人员带的福利。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啊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这种问题是有的,我也遇到过一次,楼主回复的时候不要发纯表情哦,刚才删掉了一个,还请以后多多注意下

网友:
看样子要去学习学习BIOS合成拆分了。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合成怎么弄的,哥?

我也想知道,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惠普G4-2047TX,刷了工厂的BIOS开机提示PN SN以及信息错误,想改BIOS信息又不会。。。。

网友:
楼主应该讲讲怎么合成BIOS  加分人肯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还碰到一台华硕的进系统就黑屏的,最后是装系统好了。

我这个是装了也不行,连安全模式都不行,所以排除显卡驱动才考虑刷一下资料

网友:
刷原厂的应该OIK的

网友:
刚好遇到个不触发的,下个试试

网友:
重点是你怎么合成的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啊,,,今天又长知识了

网友:
碰到一台和楼主说的一样情况的,和显卡应该没有关系,现在刷楼主的BIOS测试下,!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是好了,但是风扇常转!!!

网友:
学习了,收下先,谢谢楼主

网友:
收下这帖,以后遇到这问题少走弯路了

网友:
不要下,刷完狂转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REV 是什么 也不写

网友:
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