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家庭影院音响使用保养真的做对了吗?

楼主(2016-03-21):
在日常的工作和服务过程中,经常有用户反映说,装的家庭影院音响系统不好用了,不仅声音有所变化还不时发出嘶嘶的声音,其实出现这种问题,绝大部分不是音响本身的问题,而是用户在音响的使用和保养中出现的失误造成的,因此,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家庭影院音响的方法!

  1、不要热插拔线
  功放类千万不能热插拔信号线,尤其是HDMI线,虽然理论上HDMI线支持热插拔,但实际中因为热插拔烧坏功放输出模块的实例非常多,售后服务人员手中就经常碰过到类似名牌产品烧HDMI的情况。
  其实,信号线在设计发送接收芯片时,采用的抗静电保护电路一般都只能耐5-8千伏静电电压,但是实际生活中,如果环境干燥,同时又有产生静电电压的条件,有可能产生上万伏的静电电压是常见的,在设计考究的源端和显示端,一般都会牺牲一些电容余量而配置ESD保护电路。但是有的机器为了节省成本而没有ESD保护电路,就可能在带静电HDMI线插入时烧毁芯片。

  2、开关机前把音箱音量开到最小
  功放芯片最怕大(瞬间)电流直接冲击,因此音箱开声时最好把音量开到最小然后再开机,开机后可以正常调大音量。关机时也同样先调小音量再关电源。

  3、避免日光直射
  音箱大部分是木制结构,木皮饰面,长期阳光直射,会使木纹起泡,严重的音箱箱体变形产生裂缝。所以,尽量不要把音箱放在窗户或者阳台边。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应该给音箱盖上遮阳的罩子,听时再取下。

  4、发热量大的后级不要音箱放的过近
  导致功放后级发热量大的原因是音箱的输入阻抗小于功放的输出阻抗,建议可以在功放里加个风扇散热,同时后级不要和音箱放的过近,功放最好不要开到最大声,这样不但使声音不好听,还有烧喇叭跟功放的危险。

  5、不要放置在湿度过大的地方
  功放类产品长期放置在湿度过大的地方,会导致内部金属原件生锈。音箱更不能放置在湿度过大的地方。音箱的各种部件大都对温度、湿度的变化较敏感,如木皮、纸质的音盆、高音丝膜、悬边、定心支架、粘合剂、音圈等。如果湿度过大,会导致箱体表面起泡,甚至箱体损坏。尤其是纸盆材质的喇叭,吸收水分后会腐烂。大部分烂边的喇叭除了外力原因外,就是湿度过大造成的。

  6、正确的开关机顺序
  音响系统一般是由碟机(转盘+解码)—前级功放—后级功放—音箱组成。开机要按照信号传输的顺序依次开机。需要强调的是,后级必须最后开,因为各种设备开机时信号电流浪涌的关系,先开功放会极大地损害功放电路甚至烧毁原件!

  以上6步,相当简单,但却不容忽视,广大的家庭影院系统用户切不可随自己方便随意对待自己的影院系统,如果家庭音响系统使用和保养的方法恰当,就能够保证您的音响器材处于最佳状态,同时还能增加其保值效果。

网友A:
我连个功放都还没有,更不用说家庭影院了

网友:
一直想自己弄套玩玩,不过前2天看到定压功放和定阻功放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连个功放都还没有,更不用说家庭影院了

有时间可以买一个 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可以买一个 玩玩

版主做的功放是不是送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