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DA2030制作单电源20W桌面小功放

楼主(2016-03-21):
TDA2030是最常用到的音频功率放大电路,模拟电路的课本的一般都有介绍,我做的这个功放就是以它为主要部件,这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各种TDA2030参数。
TDA2030管脚功能(如图1):
1脚是正相输入端
3脚是负电源输入端
4脚是功率输出端
5脚是正电源输入端。如图1

TDA2030特点:
1.开机冲击极小。
2.外接元件非常少。
3.TDA2030输出功率大,Po=18W(RL=4Ω)。
4.采用超小型封装(TO-220),可提高组装密度。
5.TDA2030A能在最低±6V最高±22V的电压下工作在±19V、8Ω阻抗时能够输出16W的有效功率,THD≤0.1%。
6.内含各种保护电路,因此工作安全可靠。主要保护电路有:短路保护、热保护、地线偶然开路、电源极性反接Vsmax=12V)以及负载泄放电压反冲等。
功放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如图2,由于TDA2030的以上的特点,电路不是太复杂,但是在焊接前还是要画印刷电路图,这样整个布局才好看,导线不会乱,也减少出问题的几率。

电源部分
1.工作原理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是工程上最常用的单相整流电路,如图6.2.3所示。

图6.2.3。
整流电路在工作时,电路中的四只二极管都是作为开关运用,根据图6.2.3的电路图可知:
当正半周时,二极管D1、D3导通(D2、D4截止),在负载电阻上得到正弦波的正半周;当负半周时,二极管D2、D4导通(D1、D3截止),在负载电阻上得到正弦波的负半周。在负载电阻上正、负半周经过合成,得到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单向脉动电压。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电流与电压波形见图6.2.4。

图6.2.4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电流与电压波形
实际使用的是下列电路,U1为7812三端集成稳压模块,PTC即0.25A的保险管。在D1,D2,D3,D4上并联瓷片电容是为了保护四只二极管。

元件选择
TDA2030 两块 LM7812 1个
电解电容   2200uF 50V 2个 4700uF 50V 1个 100uF 50V 2个 22uF 50V 4个   1uF 50V 2个
无极电容    0.1uF 4个
电阻(水泥电阻)        100K 6个 4.7K 2个   150K 2个 1 2个
电位器        22K 1个
开关二极管    IN4001 2个
整流二极管    IN4007 4个
发光二极管(红绿蓝三色) 1个
变压器       一台 220V 50Hz 12x2V 0.83A
保险管    0.25A 1个
音频接口 一个(单路)
万用电路板 一块
散热片 两块
导线 螺钉 若干
最后按电路图设计印刷电路板(由于本人小平有限无法用专门的软件绘制图形,所以不能上图了)

试听感受
播放一首轻音乐,底噪不大,旋转电位器,没有杂音,声音很轻柔,高音表现不错;然后来了一曲DJ舞曲,低音有一定的力度,测试用的喇叭是8欧 45W,输出电压最大有3.5V左右,电源电压是16.7V左右,输出功率应该有20W,散热效果良好

网友A:
专职版主这么早就起来发帖,不是一般的敬业啊,不过那板子布线没我弄得好看,哈哈,开个玩笑!很久都没有玩了。

网友:
版主的DIY大作不少,可以择其一部分,搞个好销售的电子产品小桌坊

网友B:
2030做的不错就是这焊接不咋的呀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焊接不咋的,不知是否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太珍惜焊锡了呢?不过技术要赞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30做的不错就是这焊接不咋的呀

我焊接是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专职版主这么早就起来发帖,不是一般的敬业啊,不过那板子布线没我弄得好看,哈哈,开个玩笑!很久都没 ...

你的布线,做的很漂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布线,做的很漂亮呀,,,,

就是有点浪费锡

网友:
做的这么美啊

网友:
娱乐而已!

网友D:
熟能生巧,多搞几个,焊功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熟能生巧,多搞几个,焊功也出来了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支持版主。我又学到知识了!!加分先

网友:
用印刷电路板来制作不是更好吗,你这样的线路走的即不好看,也很容易受到电磁干扰,背景噪声肯定很大的。

网友:
7812稳压有什么用?又不用到前置放大的双运往,
还有音频输入没有用到屏蔽线。

网友:
看图纸是双电源供电,
实际上用的是单电源供电,
变压器是双电源的,为什么不用双电源供电这要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