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请教各位大侠850不带温度显示的那种,有个小问题

楼主(2016-03-21):
850风枪不带温度显示屏的那种,一共8个挡位,每个挡位配合风速后温度是多少啊补充一下,我主要是想学苹果维修焊撬芯片用,但是温度该怎么把握,比如撬供电芯片200度300度挡位调到多少?
芯片

网友:
找个废板测试一下,吹得下来就可以,没有标准说是多少刻度,每个风枪都不太一样,地方的温度湿度都不一样.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
要想知道自己风枪到底是多少度,可以买个测温的东西

网友:
撬芯片可以找坏板慢慢试,由低到高,慢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