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K30黑屏掉电

楼主(2016-03-21):
如题 该本子触发后 电流到0.68便不动了  过几秒就掉电了  掉电后还能触发。量了电压貌似都有 。看了电路板  用的电路架构和大多数的都不一样。那位仁兄修过 给  建议。本子是 2代内存  inter集显。IBM南桥  EC用的是  AT26DF161 我的编程器好像刷不了

网友:
bios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吗    如果一样那是没过内存  查下内存的条件  如果电流不一样  就查显卡

网友:
建议如楼上的如果你有内存就先换根内存,或拔掉内存看下电流是多少,如果不行就再动下BIOS

网友:
刷bios你看一下行不

网友:
bios刷了  内存换了 插不插都一样   板子是集显 风枪吹了一样

网友:
关键是开机电流到0,68 稳个10秒左右就掉电   有些诡异  貌似不想缺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或者检测不到内存还可以再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