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灰屏 焊过显卡 显存

楼主(2016-03-21):
就是灰屏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的事啊  ,这次怎么弄都不行   了 求助维修经验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屏换了没有  屏线

网友:
屏接口条件你查下  或者看下外接有没有显示

网友:
开机先换PCH显示。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
没看图纸,不知道是不是双显的,双显的lvds是桥打出来的,干显卡不会有效果

网友:
北桥问题,LVDS是HM76发出来的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所有灰屏都是干显卡就好的,屏,屏线,供电,BIOS很多都要查的

网友:
换过屏没  不要只考虑显卡

网友:
外接试了吗 外接试好的吗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植下,在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屏线,bios引起的灰屏都遇到过,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正好需要系诶额

网友:
不亮的都好修  。慢慢查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首先就不清晰,显示这一块的组成有显卡,屏线,屏。一步一步来的思路应该是先查屏背板上的供电,开启,没有就查屏接口有没有,有的话就是屏线,没有的话就继续查条件,bios,还有就好似pch给出的开启,最后在动显卡,从我的思路上说,我从来不敢上来就干桥的,显卡一块百十来块钱,桥在怎么样也要三十几,你维修利润能维持在五百以上就你上来就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