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灰屏 焊过显卡 显存

楼主(2016-03-21):
就是灰屏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的事啊 ,这次怎么弄都不行了 求助维修经验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一台。也没修好,开机报警2声。 我换过南桥,bios

网友:
屏线 屏 显卡 还有下面电压有没有送上去
是不是暗屏

网友:
E431,BIOS刷过没有啊。

网友:
有条件的 先更换屏 屏线,查查显卡的各个供电

网友:
先更换屏 屏线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如果显卡本身以经坏了 加焊也没用啊 先查查显卡的主要工作条件 然后考虑更换吧

网友:
刷U6芯片看看,刷好过两台.

网友:
不过我的是偶尔能正常开机,然后灰屏不显的,注意一下这种区别.

网友:
你接外接是好的吗 看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