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LE1902X 不通电求助附图片

楼主(2016-03-21):
客户拿了两台一模一样故障的过来。全是电源板没五伏和十二伏。测三百伏供电正常。控制芯片型号为TOP254EN。C级电压为5.3V    V级供电1.2-1.8V跳动。X级0.8V。D级320V.光耦第四脚为2.2伏。第三脚直接连到C级。  有换控制芯片。有测反馈电路全部正常。有时候会输出五伏然后慢慢拉低。光耦第三脚有时候测电压会变成二十伏。料件基本换了。就是不行。大神们。求解。到底是哪里影响的。

网友A:
这种情况先查控制IC的超振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先查控制IC的超振条件满足没有

有点听不懂。维修显示器不是很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听不懂。维修显示器不是很会

去测哪里呢?

网友A:
控制IC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C:
按IC找个相同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IC的型号是多少

上面有写top254en

网友:
欸~~有图纸我就不会发帖子了。我也想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IC找个相同电路分析一下

hp机器修的太少了~没有这种板

网友D:
查启动电路的电阻是不是存在开路,

网友E:
这种板子一般换个电源芯片就好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一般换个电源芯片就好了的啊

这两天一个来了三台。一样的故障换了也没好

网友:
请问一下图上d805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谁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启动电路的电阻是不是存在开路,

测了没问题

网友D:
测量三端精密稳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量三端精密稳压器

回路那边的都换了~不行

网友F:
先排除后级短路,一般就是这个PWM芯片坏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路那边的都换了~不行

这个故障涉及的范围较大,要对电源板的几个电路一一检测,再查低压整流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后级短路,一般就是这个PWM芯片坏的多。

该修的真的全部都修了。板子上的贴片电阻电容光耦和431.PWM芯片全换了  12伏也断开了五伏也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该修的真的全部都修了。板子上的贴片电阻电容光耦和431.PWM芯片全换了  12伏也断开了五伏也测了。

D813  D814  两个二极管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涉及的范围较大,要对电源板的几个电路一一检测,再查低压整流波电路,

我去淘宝买了个电源板。到时候统一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D813  D814  两个二极管测量了吗?

嗯嗯~测了。怕微短。在另外一个板上这两个也换了

网友G:
你确定你换的芯片是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你换的芯片是好的嘛?

我也在思考过。等我买块板回来再看看吧

网友H:
开关坏了也会导致不通电
还有你5V得二极管测量多少电压说下

网友I:
不带负载也是这样吗?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把

网友C:
把这电容换一下,,,

网友:
这里还有一张参考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开关坏了也会导致不通电
还有你5V得二极管测量多少电压说下

开始是没有电压的。换了top254以后电压有时候5V会慢慢降低一点多伏。正常都是0.几伏。无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带负载也是这样吗?

对的。是拆下来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电容换一下,,,

谢谢大神  。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开始是没有电压的。换了top254以后电压有时候5V会慢慢降低一点多伏。正常都是0.几伏。无电压输出

照你这样说
你最好改通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电容换一下,,,

这个脚应该是芯片的供电吧?电压只有五点多伏。换了那两个地方还是一样。感觉电压偏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照你这样说
你最好改通用模块

不是网上说乐华2120不生产了么!我买了别的通用版。让别人发程序来刷上去。全部不通电了。都是泪。去淘宝买了块原装板到时候对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网上说乐华2120不生产了么!我买了别的通用版。让别人发程序来刷上去。全部不通电了。都是泪。去淘宝 ...

通用模块 不是通用版
你可以看我帖子有通用版改的例子

网友:
换换自举电容试试看,我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B:
修出来了  同志们。  居然是电阻坏了  r813  本来是2m的变成4m  很少有这种色环电阻坏的。应该是侦测或者保护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修出来了  同志们。  居然是电阻坏了  r813  本来是2m的变成4m  很少有这种色环电阻坏的。应该是侦测或者保 ...

两个板子都是那个电阻坏了吗??这算不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板子都是那个电阻坏了吗??这算不算通病。。

不知道  。反正修不好注意这两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电源芯片。电压反馈回路。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那六角的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TOP芯片自损比较多  一般换了就好。有些明显炸了的才难修点。

网友:
我的是输出1.8  和9v    就差芯片没换了

网友:
这么多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看来是个通病呢,楼主查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换个 25的 后正常了 装机后有不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修出来了  同志们。  居然是电阻坏了  r813  本来是2m的变成4m  很少有这种色环电阻坏的。应该是侦测或者保 ...

修好了 妳要把帖子 再编辑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 妳要把帖子 再编辑下啊!

有点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出来了  同志们。  居然是电阻坏了  r813  本来是2m的变成4m  很少有这种色环电阻坏的。应该是侦测或者保 ...

大阻值电阻往往会被忽视了,这个r813 应是启动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4元左右一个  常修显示器应该备几个

网友:
改个通用算了

网友:
电压跳板是显示器电源中比较常见又比较难以修复的问题。

网友(2016-04-22):
这个启动电阻是祸害啊。。。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改电源管理模块了

网友:
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2M的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
启动电容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