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Ghost完后重启显示J不安装

楼主(2016-03-21):
最近遇到几次安装系统Ghost完后重启,屏幕左上角显示个J  不会安装了,修复引导 ,重新分区。都不行,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给位前辈指导下。

网友A:
硬盘引导问题,遇到的重写主引导都可以解决,不行在DOS下用Fdisk/mbr,还没有见到处理了不行的,请参考

网友:
没遇到过,但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
还是这样 你那软件GHOST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引导问题,遇到的重写主引导都可以解决,不行在DOS下用Fdisk/mbr,还没有见到处理了不行的,请参考

谢谢,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
还是这样 你那软件GHOST有问题

换硬盘可以,

网友:
那就说明了什么
你前个硬盘应该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