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D_LIGHT_ON是什么信号,与屏背光不亮有关系么?

楼主(2016-03-21):
如题,求解
信号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吧,看看有没有3.3V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背光开启的信号。

网友A:
屏背光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背光不亮

网友:
呵呵,这信号有点像键盘开启

网友:
没有这个机器暗屏呀 应该是3.3v

网友:
背光开启哦3.3没有可以在旁边飞过3.3

网友:
不像是背光开启的 把图截大一点

网友:
已经查出问题,屏线断了,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上个截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