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绿屏 灰屏

楼主(2016-03-21):
SL410K的机器在线看视频  大概半小时左右 会出现绿屏或灰屏 换过显卡 显存 屏 内存  都没有用  没换屏线  因为机器开机的时候和打开视频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大家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分享下  绿屏的时候电压都正常 滤波电容 也量过没问题

网友A:
灰屏 遇到两台是屏线问题,建议你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这好像不关屏线的事吧,因为放着放着就灰屏,绿屏的,查一下屏线接口电路

网友:
看下屏线,屏接口,我自己的放着放着就闪屏了重启一下就能好,,结果换个屏线好了.

网友:
  换跟排线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 遇到两台是屏线问题,建议你换屏线试试

换了屏线  还是会绿屏

网友:
屏线或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屏跟屏线一起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人还有其他的建议啊 现在BIOS 也换了 cpu也换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以

网友:
估计线路有断路的地方,温度高了板子膨胀就断开了。

网友:
LVDS的各个信号都测试了吗?

网友:
我感觉还是在显卡吧  毕竟是黑胶  和018

网友:
什么都换过了,那就看看信号线阻值是不是正常的,要是都正常就换板吧。

网友B:
看你什么都换过了  我都不知道让你换啥好了   如果修好了 记得分享下

网友:
换个系统换个显卡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先用外接开机测测。外接花的可能性大,还显卡或是显存没有做好。

网友:
这款机就是显卡爱出问题,而且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什么都换过了  我都不知道让你换啥好了   如果修好了 记得分享下

悲哀啊   最后还是没修好   给了几个同行看都没搞定

网友:
时间折腾久了 就失去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