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通病

楼主(2016-03-21):
最近修过两个G410机器,一上电就掉,拆机发现声卡网卡全部短路,换后就好了,已经遇到3个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实践出来的经验,收藏。

网友A:
怎么看的短路   发烫吗?

网友:
联想G410的吗,这主板很新的啊,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楼主说明一下,是芯片问题开是这路其他原件问题,具体上电到多少

网友:
这机器网卡坏倒遇到几个,没发现声卡坏的

网友:
上面有个复制链接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的,同时坏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的短路   发烫吗?

上电到0.3瞬间掉电,不发烫,测量声卡网卡周边小电容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