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DM1 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6-03-21):
直接问问题。此板子I/O型号为IT8775E,33脚没有PWRON#.哪位大神能指教一二
求助

网友:
看有个3极管,还有就是ATX电源绿色线,跑线路

网友:
有图纸看下线路啊 没的话只能自己跑线罗

网友:
找个小铜刷在板子上刷一下看连什么元件

网友:
很难跑吗,不想跑直接换io咯

网友:
ATX线路看下 是否断线 或者没过来

网友:
这个写得太简单了 还有很多信号呢

网友:
33脚没有PWRON#,先查IO的供电有没有啊!外围条件具备吗?

网友:
直接用表笔触发 看能不能 。可以触发 那就是断线 或电路故障。不能 触发 IO或南桥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IO至PS ON绿线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