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只工作在X1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6-03-21):
主板正常,插其他卡可工作在X16 ,显卡能亮,驱动全部装好了,但只工作在X1下,金手指处耦合电容换过,请问这个电容问题会不会影响通道数?一般不是说耦合电容问题卡不会亮吗?
显卡

网友:
后面的那几对信号线是重点。。。。

网友:
16X工作在1X你要重点查下PCI_E的时钟了。

网友:
先要确认显卡换过了再查时钟

网友:
PCIE接口工作在X1 X4 X8 X16在哪个,不是有检测电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