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用多粗的线来飞线?

楼主(2016-03-21):
我用0.1的线来飞苹果主板上的芯片焊盘,感觉线太粗,线在焊盘上冒出来太高。是有更细的线,还是有什么技巧?

网友A:
哈哈哈。。你是来拿分的吧。。嘻嘻。。是不是给发现了

网友B:
看怎样飞线
有适合得 也有不适合得 一般比较长得 基本是IDE线飞

网友:
苹果的用多股耳机线抽出的细线最好,有韧性不易断。

网友:
耳机的铜线那么细能承受几伏的电流

网友:
细的吸锡线也不错

网友:
漆包线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你是来拿分的吧。。嘻嘻。。是不是给发现了

这也被你看穿了

网友:
至少我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怎样飞线
有适合得 也有不适合得 一般比较长得 基本是IDE线飞

人家修苹果你叫人家用电脑的IDE线飞,也太粗了吧。。。。。。。。

网友:
我一般用听筒里面的细铜线飞,太粗了不行

网友:
用听筒或者振动器里的漆包线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的那种漆包线飞的

网友:
耳机里面的还可以

网友:
看自己 喜欢吧 ,外露的线粗一点没关系。但粗线飞上后最好立马上绿油,不要很容易扯掉点的。细线虽好但容易断线。

网友:
如果是芯片下面的线那只能用细的了。一般我用听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