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1-471G 开机按键电压低!ec sb 都换过!

楼主(2016-03-21):
宏基E1 -471G 版号 DAZQSAMB6E0 REV E 故障最开始 是3v短路  最终修出来时场馆 挂了导致的3v短路  修好短路以后  发现开机键电压只有0.5v多点!  然后查相关电路  知道把多余零件拆完! 发现还是拉低! 于是乎 直接翘起EC脚  ok  恢复3.3  于是换EC  换了 还是那个鸟样!!
  而且待机偏高!  于是乎  考虑到南桥 SLJ8C  换 !  现在发现换完还是不行!!  刷BIOS!!!还是不行······我是搞不懂了  还请高人指点!!!翘起EC脚 恢复3.3  说明 板层应该是好的!  但是 现在  ec  南桥  BIOS !  我想不通啊!!!!!!

网友:
请高人支个招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不应该啊!

网友:
现在是EC换的原来是换的  但是换了新的  触发  到0.02·············

网友A:
现在又换了EC能触发了?  触发到0.02   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又换了EC能触发了?  触发到0.02   南桥没换好吧

南桥是坏的! 狗血的芯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