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A V:1.0不插内存一直报警,插内存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6-03-21):
LENOVO IH61MA V:1.0不插内存一直报警,插内存报警一长两短??刷了论坛的很多BIOS。最终还是故障依旧。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不会修了。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换CPU试过没  这个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

网友:
你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看看是不是过了内存 显卡方面 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可以插诊断卡,看看代码是什么

网友:
另外,刷BIOS后,代码是否有变化,,,,

网友:
看看内存槽238、236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插块独立显卡,试下。

网友:
内存236,238角电压都是3.3V.检测卡代码C1,F1,F2。

网友:
主板坏了。换其它的还是一样的故障。CPU,内存在其它板上都是好的。加显卡还是一样不显示的。

网友:
论坛上有人说是BIOS问题,我几乎将论坛上的BIOS都下的刷了一便。有的刷了也不跑码了。有的刷了跟没刷前的代码一样。最终又同当初一样了。

网友:
内存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刷BIOS 内存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考虑加焊桥

网友:
SMBUS    SPD  都正常吗?

网友:
加显卡也试过了么  内存条件238你说有3.3V 也正常了 BIOS也刷了  可以仔细观察主板正反面是否有腐蚀断线  然后再预热下桥看看是否有惊喜

网友:
插内存报一长两短,可能是不过显卡,你插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还有就是插个独显试试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我前两天遇到一块插内存报警的,换个CPU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值得关确,BIOS,内存电压都是对的,该差哪里?

网友:
一长两短不认显卡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的是诊断卡跑55 通电就开机报警,嘀,嘀,嘀,嘟

网友:
不过显卡。

网友:
没插报内存,插了报显卡,上独立显卡试试,刷个BIOS,注意一下内存,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AD线,确定过了内存没有

网友(2016-04-28):
LZ你这板怎么修好的,反馈下。多谢!

网友:
修好说下经验

网友:
感觉像桥问题,有一块,不过没过保,返厂了

网友:
好像是显卡没过吧。你插个独显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