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花屏导致的原因

楼主(2016-03-21):
SONY VPCEA38EC  出现这种花屏 真的很奈

基本可以正常使用 但点开右键 或者当把鼠标放到有文字的地方就会出现
在任务栏看预览窗也会出现
屏换过  系统做过 屏线应该没有问题  显卡加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
用的216-0772000  手上没有这种芯片  所以求教各位 这种情况显卡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求助各位……

网友:
跟显卡 关系不大,重做系统 ,装官方驱动

网友:
你最好做系统试试,以前也遇见过类似的,做系统搞定了!真的!最好纯净版的多试几个系统!

网友:
显存呢  内存呢换下试试

网友A:
装官方XK驱动,不要搞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官方XK驱动,不要搞显卡。

好的 可是关键是官方没有这个驱动………………

网友:
系统问题,装安装版的系统,最后再打显卡驱动。

网友:
换官网的显卡驱动试试  最好  这种看着很像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可是关键是官方没有这个驱动………………

百度搜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装官方XK驱动,不要搞显卡。

百度有同样问题的,仔细搜下,内存换换,也会引起。索尼机不好搞,小心加细心。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有同样问题的,仔细搜下,内存换换,也会引起。索尼机不好搞,小心加细心。

内存换过  屏换过  现在就差显卡了   为一个还不确定故障的芯片又不值得订

网友:
显卡性能不好了。换个,不行重置显存

网友C:
不是显卡,是显存的问题,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显卡,是显存的问题,你试试

嗯 好的  我再试试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有经验了 加点分安慰一下吧

网友:
花屏的原因莫名其妙

网友:
看着不像显卡    还是驱动的事    什么驱动人生   精灵  鲁大师的驱动都试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换个版本的系统,或者硬盘分区再做系统看看

网友D:
换显卡就好,市场 上很少有全新的显卡都是翻新货。买个带板的回来直球就好了,Y460P Y560 T560P都是这种显卡坏的太多,就是全新主板风扇没处理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过  屏换过  现在就差显卡了   为一个还不确定故障的芯片又不值得订

n卡还是A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就好,市场 上很少有全新的显卡都是翻新货。买个带板的回来直球就好了,Y460P Y560 T560P都是这种显 ...

嗯 没办法    再排除一下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B:
A卡  这显卡看的倒是不贵

网友:
应该显存可能性大些

网友:
不装硬盘,在PE底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花屏???

网友:
驱动,去官方网站下载,屏线也有可以有哦 ,最好换一条试下,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做系统不加载驱动,上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卡  这显卡看的倒是不贵

个人认为,A卡一般是很少出现虚焊症状,一般都是坏。N卡虚焊多。驱动装了不行吗?是双显就停独显,试试花屏不。如果不是双显那就换显卡试试吧。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做系统不加载驱动,上官网下载驱动!

官网没有这个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A卡一般是很少出现虚焊症状,一般都是坏。N卡虚焊多。驱动装了不行吗?是双显就停独显,试试花 ...

给客户报价了  换显卡和换主板的价格都报了   等客户消息吧  谢谢您

网友:
内存换个试了没,不行的话多看看驱动,再不行的话估计显存比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索尼的驱动安装是要顺序的,如果安装顺序不对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客户报价了  换显卡和换主板的价格都报了   等客户消息吧  谢谢您

客气,没帮到你什么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客户报价了  换显卡和换主板的价格都报了   等客户消息吧  谢谢您

祝你转到大洋,得到客户的认可。

网友:
最好找个官网的看看

网友:
显存坏了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