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双屏显示

楼主(2016-03-21):
我昨天碰到一个HP笔记本进系统会掉线 到滚动条就掉线

开始先从简单开始从装系统(XP)  还是会
老师就先百度了下这板子的图片看了下
这板子CPU座反面有个大电容很容易坏 要加个330的电容(加个不是换掉,有大电容的主板通病)
加了个就从装了XP好了
后来客户说要连双屏幕  说不行
我上门看了百度了下没说要怎么弄的都是说不重要的
我看到只能设置扩展屏幕   扩展屏幕上面有个使用为主屏幕不能打勾
百度没找到答案
我先打了快捷键驱动   装了按FN+F4  还是不行
我觉得可能是显卡驱动  就从新打显卡驱动可以了 (因为安装是用万能驱动助手不行)下次我就知道这种问题了
很少给别人弄双屏幕  又要把声音设置到屏幕上 他用的是高清线HDMI 要在声音设置为显示器的输出
后面这个弄了好久
郁闷死

网友:
显卡驱动
显卡驱动
显卡驱动
重要的说3遍

网友:
那是nec大电容

网友:
嗯是的
很容坏

网友:
有时候怎么改都是还是掉电

网友:
去显卡的官网找公版驱动

网友:
软件的不要搞,费时间

网友:
软件问题   有时候比硬件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