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LA-7981P 无显示

楼主(2016-03-21):
板号:la-7981p
故障为开机无显示,电流0.65-0.73-0.65.
刚刷了个bios,刷的没注意看,刷了个G580的bios。但是板号一样的,应该没什么大的区别。
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我先刷回G480试试。

网友:
刷回G480 没有用。还是0.65,好像桥没工作。 加焊试试。三板斧贫经验。不解释

网友:
加焊没有用,尝试更换SLJ8E中·······

网友:
更换没有用,电压都有,集显无电压,这机子不过内存 集显是没电压的啊。现在无解了。

网友:
那应该有区别吧 版号一样吗

网友:
楼主看到你的维修思路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直接换板可能成本要小一点。。。

网友:
测一下啊内存的电压都满足了没有,看看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过内存没有?

网友:
我的进水了,二修机,主板腐蚀断线一堆,现在电流0.7左右,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这样维修运气成份占比100%啊。呵呵醉了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