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0AB 开机电流到2.4A左右不显示 黑屏 怎么修

楼主(2016-03-21):
华硕笔记本K40AB 开机电流到2.4A左右不显 不上内存1.95左右。是显卡还是北桥?感觉北桥比显卡还烫。。。

补充内容 (2016-3-22 11:01):
加焊显卡后 依旧,,用模拟的示波器点波测BIOS第一脚 发现有好几回点波跳变。。想想决定换个显卡。这显卡可贵啊 120块。。。。换后 果然电流到2.4左右亮机了 不接硬盘 亮完后 电流在2.2A左右

网友A:
这个机器是北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北桥通病

北桥加焊过了 依旧

网友:
过了内存就到显卡了   这故障  集显的就是北桥  独显的  一般就是显卡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电

网友:
或者你直接加焊下显卡看下  因为过完内存就到显卡

网友:
显卡和桥都容易坏,都加焊一下,

网友:
上了  2.4  就肯定过了 北桥  北桥有问题的话  1.4 就上不去了 。    用风枪吹下显卡 就可以显示了   估计

网友:
打下内存就知道什么问题了,2.4电流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一般默认为北桥,一般放弃,等待下一台

网友:
北桥要容易些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试试,或者测波或者对地打打阻值。

网友:
打一下显卡的偶合电容的值吧

网友:
显卡通病,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北桥后显卡

网友:
结果:加焊显卡后 依旧,,用模拟的示波器点波测BIOS第一脚 发现有好几回点波跳变。。想想决定换个显卡。这显卡可贵啊 120块。。。。换后 果然电流到2.4左右亮机了 不接硬盘 亮完后 电流在2.2A左右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碰到一个,拆了独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