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台华硕笔记本K40AF 开机电流到1.45A左右不显示怎么修

楼主(2016-03-21):
又来一台华硕笔记本K40AF 开机电流到1.45A左右 不显示 怎么修?CPU供电1.08 北桥1.15 显卡1.20,用示波器的点波测BIOS第一脚,有开机时有一下的点波跳变(是不是已经读码了?)就没有跳变了。不插内存电路也是一样。。。北桥??还是BIOS?

补充内容 (2016-4-1 10:39):

结果:刷BIOS 一样, 加焊北桥 果然亮了,电流到2.2  2.4 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被桥和显卡容易坏

网友:
要不就先刷个BIOS

网友A:
外接有显示吗
先刷BIOS看下
应该是显卡得问题
屏上面不台肯呢过

网友:
还是那桥的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有显示吗
先刷BIOS看下
应该是显卡得问题

内,外接 都没有显示。。网上查了下资料 有人说这个机器 情况下 要2.4A左右出能亮机的,不插内存一般电流在1.8左右 ,我的这个电流出1.45A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外接 都没有显示。。网上查了下资料 有人说这个机器 情况下 要2.4A左右出能亮机的,不插内存一般电流 ...

还有电压没出来 你而已查下

网友:
自己试了就知道了哦,先帅BIOS在干NB吧

网友:
先刷BIOS又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外接 都没有显示。。网上查了下资料 有人说这个机器 情况下 要2.4A左右出能亮机的,不插内存一般电流 ...

那还是桥的是把

网友:
结果:刷BIOS 一样, 加焊北桥 果然亮了,电流到2.2  2.4 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压没出来 你而已查下

电流都到1.45了  还有电压没出来???   不懂不要乱回   误人子弟

网友:
明显过不了内存直接N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都到1.45了  还有电压没出来???   不懂不要乱回   误人子弟

我是误人子弟 那你说
有些机子1.60都有些电压没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误人子弟 那你说
有些机子1.60都有些电压没出

别说有些机子    指出具体型号  哪个机子 1.60   电压还没出全  我就不相信了    事实证明楼主这个机器 加焊北桥好了  不像你说的没有电压出来  电压没出全  电流到1.45  除了CPU  什么东西耗这么大的电流  你告诉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说有些机子    指出具体型号  哪个机子 1.60   电压还没出全  我就不相信了    事实证明楼主这个机器  ...

屏电压没有 你说能亮 还是说这也不叫电压没出全?
别说的你很像是什么都经历过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压没有 你说能亮 还是说这也不叫电压没出全?
别说的你很像是什么都经历过似的

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  楼主的机器内存都没过   到显卡那步了吗?  显卡没工作 屏供电会有??你给的?内存都没过  你就跟人家说屏供电??  懂时序吗   你咋不说灯管电压还没出呢  那也是电压没出   内存没过你就跟人家说后面的???毛都不懂 你跟我扯什么扯

网友:
我们这种情况做显卡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要换芯片才好
要不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