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怎么设置温度

楼主(2016-03-21):
BGA怎么设置温度
要全一点的
能教下不
大神们
*词语被过滤*
RW-*词语被过滤*II

网友:
告诉你一个无铅的,上165——190——225——245——255.底165——190——225——245——255.时间30——30——35——40——45.红外预热180,斜率3,这是41*41的风嘴。这是INTEL的。只供参考,BGA不同,曲线有别,还有风嘴的大小。一定要自己多次测试,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曲线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
还有调制温度与掌控
一般习惯了多少温控就好

网友A:
根据说明书,并根据自己使用时进行相应的调整,最后的结果就是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说明书,并根据自己使用时进行相应的调整,最后的结果就是最适合自己的

。。。。。。。。。
我这没说明书
我自己都晕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迅维】网的BGA操作指南

网友:
如果是二手BGA建议你用料板测试,看融点,老机器温度都不准

网友:
上百度搜啊,能取掉芯片的情况下温度越低越好,只能一次一次的实验什么芯片用什么温度。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的嘛  照说明书的操作

网友:
网络上不是能找到说明书吗.

网友:
我去T.T
你们能截个图给我不 说明书的
还有迅维网BGA  在那我不懂

网友B:
这个一般无铅的上温度260下温度最高250度,具体的你可以找个料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无铅的上温度260下温度最高250度,具体的你可以找个料板试试

你能说第一阶段上面多少下面多少吗   给个清楚点的可以吗?   大神   好想知道的   求大神小弟在此膜拜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 笑 拾 三八零  二代,上下最高温度不要超过225 240

网友:
每一台的BGA温度都是有点不一样的要看型号。所以要注重细节,毕竟是干桥。

网友:
用测温线测试
用其他机器的曲线参考
多找几个料板试下

网友:
我也希望有人说说具体操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 笑 拾 三八零  二代,上下最高温度不要超过225 240

能给我准确的怎么设置么?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BGA啊

笑 拾 三八零  二代  *词语被过滤*  380  2代

网友:
现在都是无铅的多,除非是老机子,故没给你有铅的那个。

网友:
百度收一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666666666666好深奥的意思

网友:
自己 要多试试 的

网友:
看说明书不就结了,网上也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