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n花屏

楼主(2016-03-21):
一台三星s22b150n显示器花屏。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拍个照片传过来看看   程序坏了花屏的不多见啊!

网友:
花屏跟BIOS 有什么关系 。

网友:
楼主上图看看是怎么样的 花屏啊!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大

网友:
用其它的板子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花屏要检测屏线,还有用测试板测试下屏,

网友:
花屏的范围是很大的,你最好弄个图上来,一目了然

网友:
拍个照片上来,自己判断的话,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先看屏线和接口有没有断线或接触不好,然后再确定屏是好的,再就是矩阵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是程序的问题。刷了一下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