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01 进水机子不跑马。

楼主(2016-03-21):
            今天修了一块板 联想z501 la-9901p   3代i5  hm76  进水二修的 拿到板子打下电感阻值都正常电流上到0.2A掉电,看电流cpu电压应该没出来,测了一下确实是没出来,然后测条件发现 有一个5v供电没有,是转换管过来的,上家动过手脚把pu38旁边的电阻拆了一个然后电阻移动了一下,后来把5v转换修出来cpu电压也出来了,电流上到0.8A不亮机,示波器测了下lpc-FRAME#波形 有下拉动作,然后测了下内存的smb 测了好像和正常的机子不一样,换了cpu,刷了bios还是一样。这个是什么问题呢郁闷了。

网友:
这是什么波形

网友:
   第一个  frame#  第二个 内存的smb第三个正常的机子的 内存smb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看看南桥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放内存就掉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分享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分享一下啊,这上家也太缺德了,动过手脚的真的蛋疼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放内存就掉电

是的 我的也是这样子 之前刷了一个bios不掉  但是某宝买了一个刷上插内存就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的也是这样子 之前刷了一个bios不掉  但是某宝买了一个刷上插内存就掉

CPU供电瞬间出来 然后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瞬间出来 然后掉

  而且 连续重复触发   几次  上的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
我有个IAP3 主板,谁要,谁会修?

网友C:
好新的机子,这么快修了

网友:
修好了都是牛逼中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新的机子,这么快修了

客户请笔记本喝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的也是这样子 之前刷了一个bios不掉  但是某宝买了一个刷上插内存就掉

机器修好了,是BIOS 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瞬间出来 然后掉

你没一一排除一下CPU内存啥的?进水了就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或者不良的芯片

网友:
上家动过手脚的就最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一一排除一下CPU内存啥的?进水了就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或者不良的芯片

二修的已经洗干净了看不出  bios刷了三个 都不行  CPU换过也不行  不知道什么问题 已经放弃了。。

网友D:
BIOS问题修好的???那是上家 换了芯片了 还是怎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修好的???那是上家 换了芯片了 还是怎么的了

  芯片应该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