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老提示2200错误

楼主(2016-03-21):
联想E430老提示2200错误,具体代码看图片,刷了BIOS,密码芯片了,都不行,主板硬盘接口都量了,供电都正常,请教高手支招

网友:
刷BIOS 应该能解决

网友:
刷了N个BIOS了,不行

网友:
你先MHDD扫下,看看有没有绿块,Thinkpad部分电脑比较挑硬盘

网友A:
硬盘识别错误,对比光驱接口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识别错误,对比光驱接口对地阻值看下?

阻值也正常

网友:
报硬盘错啊   换一个硬看看

网友B:
没有UUID号,刷码片,或是用软件刷都可以

网友:
还没遇见过呀,

网友:
打400问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UUID号,刷码片,或是用软件刷都可以

对了,应该是UUID号丢失了,需要刷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