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ED19寸显示器求故障解决方案

楼主(2016-03-21):
故障还原  :三星19寸LED显示器  外接14V适配器  ,开机黑屏 ,3秒左右闪亮一下又黑屏  可以看到有图像显示

拆机主板上图 高压 驱动一体版  ,因为屏闪亮有图像显示,个人判断驱动部分正常,重点放在高压部分,测量LED接口不接LED灯时候,50V电容13.7V,接LED灯有 13.7V--36V跳变  ,屏就闪亮又黑屏 ,照片看不到有高压PWM芯片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升压不对,一般是主控坏了,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板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不对,一般是主控坏了,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板 的

感谢   我一直在网上找主板替换   老没找着   今天又看了下找着了  直接买替换的

网友:
用通用led点灯板试一下屏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 LED 高压板

网友:
bios是否刷过。用万能LED驱动板点点led灯条。不行就换板  这种板要对屏型号的。不对点不亮屏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主芯片坏了,直接买板吧,某宝有的。

网友:
先测测LED灯条是否正常,如果LED灯条有一组故障,控制模块会自保护

网友:
高压电压不稳,先测高压供电的适配器14V稳定嘛?要14V稳定就是升压坏了

网友:
加块高压板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不对,一般是主控坏了,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板 的

版主,我网购换了板子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个可以排除板子问题吗 我没用LED点灯板
下一步是不是要拆屏  查LED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网购换了板子还是一样的故障   ,这个可以排除板子问题吗 我没用LED点灯板
下一步是不是要拆 ...

如果板子确定是正常的可以拆开看下。或者找个通用的LED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我一直在网上找主板替换   老没找着   今天又看了下找着了  直接买替换的

如果只是升压不对,就买个生压板改下就好了,成本8块

网友:
被楼主搞晕了,换了板子还不行,那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加焊一下主芯片试试,是不是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
屏驱动板上的LED背光源驱动电路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samsung 笔记本很牢或.

网友:
悍几个不就好了吗 ??

网友:
各位大神不要骂我   显示器适配器输出电压14V, 我今天搞了个调压电源调13.8V重试了下    ,显示器正常显示  ,可能是电源适配器坏了 ,但是以前测电源适配器电压也在13.5V  ,出现闪屏故障,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楼主最后的描述,是电源带不了负载。那你测测3.3,1.8V是不是跳变,或是不够。听过去用示波器修显示器的人说,用示波器来测3.3和1.8V电压,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有很多神回复 竟然有说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