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REV3.1显示LOGO后清屏,求助

楼主(2016-03-21):
华硕K55VD REV3.1 显示LOGO后清屏,重刷一个BIOS,可以进系统,重新开机,又是过完LOGO清屏,有没有解决过的兄弟,BIOS刷了很多了,都一个样
华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正想刷BIOS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BISO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事改成集显看下呀

网友:
我以前直接把焊锡拖了,改集显,一直用到现在没返修

网友:
清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
也就是说 刷一次BIOS就正常 一次 重启就不行了是吧 小电池 RTC电路看一下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楼主

网友:
清屏 是怎么一种现象呢?

网友:
修好吗刚好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