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掉电解决方法附 bios 之216-0774211能和216-0774007代换

楼主(2016-03-21):
客户拿来一台4738g掉电.排除软件问题.拨掉外设还是掉电.网上查了有的说是显卡芯片空焊导致的掉电.有的说是BIOS导致的掉电.正好我有一台4738ZG的本本.与是就互换了BIOS.4738g结果不掉了.但进系统风扇狂转.但我觉得只要不掉.风扇本来修好是要改长转的.没事散热好嘛.但我的4738zg不跑显卡.看了看两个板子一模一样.连板号都一样.只是显卡不一样.216-0774211    216-077400.与是把原BIOS刷回可以亮机了.为了证明211 和400能不能通用.拨掉211.换400用我的4738ZG的BIOS可以通用.话不多说看图

网友:
不用刷BIOS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是到进系统那里就掉了。不知道刷这个有没有用。下下来试试。

网友:
你传的这个是要掉电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