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70P-I7累烧pq20

楼主(2016-03-21):
神州K470P-I7的主板,板号:15BFN4-011000 M/B H4XIAX R:01,I7的CPU,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开不了机,拆开电池,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是0。005,应该是正常的。 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报价客户同意维修后,拆机,接上电源直接短接开关接口,还是一样没反应,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没发现有进液的痕迹,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也没有查出有短路的地方,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都是刷BIOS好的,但这次刷完BIOS后问题依旧,想查一下是那里的电压没出来,再次接电源时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竞然大短路,细看主板也没明显烧进坏的地方。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烧机发现PC176很烫,拆掉后,公共点阻值正常,再接上电源,还是大短路,PC176和PC174同时烧坏,再细查了一下,发现PQ20也烧坏了,更换后,再接上电源,待机电流看到待机电流是0。005,正常,开机电流,跑到0。5不动,不接内存,也是一样跑到0。5不动,通着电不动,突然又大短路了,查了一下,还是PQ20坏掉,连换了三个管子还是一样的情况,想着可以是 95831这个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看了一下也没有断线的地方,找不出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思路了,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顺便上传一份图纸和bios(一份是我备份的,一份是从TB上买的。)

网友:
k470pbios

EHD4 精盾K470P-I7.zip

网友:
也不说一下Q20是做什么用得   没法帮你哦

网友:
原来是一个0欧电阻开路,芯片与上管G极断开了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要先测下控制脚的

网友:
多次烧管子 就得怀疑和细查G级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有时真的很难搞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最终还是换板了

网友:
看是不是哪个上管不良

网友:
这个板子你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估计还是有进水了!

网友:
查下升压电路

网友:
还会有那些地方短路的?

网友:
大神们辛苦了

网友(2016-04-26):
请问哪个是BIOS

网友(2017-07-01):
我去,正需要的东西,可惜没认证,下不了,怎么认证啊?

网友:
这是不是二修机啊,二手机就难搞了,我看的那芯片动过,

网友:
总是烧管子首先就是考虑控制级开路了,不受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