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650DF加粉后重置/清零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6-03-21):
1:加粉后,在机器待机状态下,打开硒鼓前盖2:按清除键,面板显示“是否更换硒鼓”
3:按开始键,面板没有任何显示,直接输入数字“11”
4:按确认键,关闭前盖,操作完
我刚刚已经试过了,一次成功!谢谢!

网友A:
早就知道啦,楼主发的太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知道啦,楼主发的太晚啦.

我看论坛这款打印机没教程    就写了个    照顾新手朋友嘛    也补充论坛的资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论坛这款打印机没教程    就写了个    照顾新手朋友嘛    也补充论坛的资源呗!

7400   7205都是这样清零   清硒鼓又是另一种方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