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电流到0.38 怎么修也不出CPU电压,供电IC为 ADP3205 。。。

楼主(2016-03-21):
联想旭日150,顾客说之前是家修过这个供电IC 3205,用了半年 现在有开不了了。。拆机 裸板开机电流到0.38 就不动了。。查,发现CPU供电有0.7V 是不是不正常? 后来我加焊供电IC,加焊后 发现无CPU供电了。。。。,换了两个3205 依旧不出CPU供电。。。测量电压结果如下: 好像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不出电压呢? U坏了 ??上假负载也不出CPU电压呢!!!!

不上CPU 电路到0.20就停了。。。。

求高手指点.....
ADP 3205
22脚VCC得到一个3.3 (有3.3V)
3-8脚VID组合 (3和8脚有1.04V)
12脚的DPRSLPVR(来自南桥)为低电(为低电)
13脚CPU_STOP(来自南桥)得到高电(有3.3V)
18脚关断控制信号输入(关断变为高电平,来自PMH4的89脚)使19脚SS软启动得到一个高电平 (有1.22V)
14脚的VTT_PWRG(PWRGD)输出高电 电压为0
15脚的-CLK_ENABLE(-CLKEN)输出低电 有3.3V
25脚DACREE数字控制信号得到基准电压
17脚的VR_PWRGD(DPWRGD)在-CLK_ENABLE(-CLKEN)信号输出3到10MS后输出高电平,表示CPU供电已经准备好!该信号送给南桥,做VRMPWRGD信号!• CPU供电电压VCCCPUCORE的大小,由VID信号控制

网友:
放了几天,几天来,但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只能继续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