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待机的时候CPU供电怎么都有6.0V多

楼主(2016-03-21):
DELL N4110 机子拿过来时是大短路,烧机发现是CPU330 电容有短去掉后,待机不短了但是,上电压不正常。怎么待机CPU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DELL N4110 I3 DAV02AMB8F1.pdf

网友:
现在待机时电压没有了,但是上CPU还是大短

网友:
CPU上管肯定烧了。。

网友:
管子全都换了的

网友:
芯片换了没。。

网友:
cpu  主控 烧了吧

网友:
CPU供电就那么几个东西  芯片  管子  电容   电容跟管子你都换了  那就是芯片了  摸下芯片会不会烫

网友:
再好好检查一下周边小件,看看反馈上的电容有没有短的

网友:
会不会是板层窜电进CPU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