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助:DELL-2408WFPb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6-03-21):
         戴尔2408WFPB液晶,通电电源灯闪一下灭了,吹下芯片可开机正常使用,断电几分钟后,故障依旧;再用风枪吹吹又可以了;有解决此通病的大神没?不吝赐教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供电管虚汗是3个脚的

网友:
都用烙铁加焊下

网友:
要不就是芯片坏掉了,你说的是主控的话,可以换下  晶振  谐振电容

网友:
“吹下芯片,可开机正常使用,”说明温度的升高,使得虚焊的芯片脱焊部分得以接触,从新正常,热涨冷缩,冷机后又断开,故又重新吹,把芯片重新加焊,

网友:
基本是高压板得问题
拆下来看电容是否鼓包之类
如果没有直接查高压板得电压
还有电源板5V很容易被拉低

网友:
楼主是吹的那个芯片啊,电源的啊,还是驱动板的?

网友:
驱动板的

随便吹主芯片或内存芯片都能正常开机使用,但是拔掉电源线3分钟左右,故障依旧

网友:
驱动板上所有大的芯片都加焊过,故障依旧!加焊之后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奇怪,驱动板随便吹任何一个大的芯片都可以正常开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