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010开机5秒花屏,有时候掉电开机灰屏

楼主(2016-03-21):
N3010开机5秒花屏,有时候掉电开机灰屏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还有屏幕坏了也会出现花屏
屏线也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 ,屏线,在确认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2016-04-23):
如果不是屏线 ,不是显卡 还有别的问题 可能性大的屏幕花

网友:
一般换根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