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冠诊断卡故障。用过此款的师傅们进来一下

楼主(2016-03-21):
刚买的诊断卡,,,,试了十几块主板   华硕   技嘉  V星  映泰   七彩虹       插PCI-E   都是这样显,,,按照他们教程说配合LPC使用   但是那么多主板  只找到一个LPC接口。。。。。那其他的怎么检测?
还有个问题    旁边的两个灯    无论主板正不正常   都交替闪烁。。。。。

希望用过此款的师傅们,告诉一下,谢谢。。。。
第一次发帖,很紧张。。。。

已解决。谢谢各位,     向厂家要了说明书。。。。。

补充内容 (2016-3-27 13:01):
说明书已补

补充内容 (2016-3-27 13:01):
16楼

网友:
建议你可以去查找一下相关的帖子看看有没有适合的,或者百度一下也可。

网友:
lz.向风神版主请教请教,她用的好像也是这样的诊断卡。

网友:
有个LPC 接口   小板子    一起用!

网友:
百度不是有使用说明吗,我也买了,用少也不是很不明白

网友:
看不清楚,没有用过这款的,在那里买的?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或上百度搜搜!

网友A:
看月饼的视频你就知道买什么卡了,这个他老人家是万万不会用的

网友:
没用过像你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月饼的视频你就知道买什么卡了,这个他老人家是万万不会用的

月饼哥的视频  能发一下吗。。。。小白。。。。

网友:
你买错了,  现在出了个更便宜点的诊断卡,而且比这个简单的多,我现在在观望中,看看怎么样在考虑入手

网友:
这种诊断卡的价格还会降的,等待台湾鑫帝卡出这样的卡。

网友:
你也把说明书发出来啊!

网友:
抱歉   补发。。。。 奇冠KQCPET6说明书(在用普

网友:
这个诊断卡好用吗?

网友:
这个诊断卡没用过

网友:
楼主的这个太复杂了,我用的是奇冠 是那种往PCI插槽上插的,没有这么多接口,很实用

网友:
直接把说明书发出来就好了,这个是要下载分的

网友:
PCI / PCIEX1 / LPC/MiniPCI-E
电脑故障传统诊断、奇冠诊断与
稳定性测试卡KQCPET6-H
使用说明书 Ver:2.0
(台式和笔记本通用)
LZM 2015/11/8
-奇冠代码显示器 主板
基本信号指示灯
PCI接口
PCIEX1接口
信号驱动芯片
工厂专用接口
当插入PCI_E插槽
时固定机箱挡板螺
丝孔(挡板可选配)
PCI/PCIEX1/LPC/MiniPCI-E 诊断卡
PCI接口
PCIEX1接口
BIOS代码与
奇冠2位开放代码
显示器
LPC/MiniPCI-E
接口座: 连接五
口板、十字板、
MiniPCI-E板
外接显示器座(可
通过连线外接数码
显示器,可选)
当插入PCI时
固定机箱挡板螺
丝孔
BIOS代码翻查按键
P.1
 当PCI与PCI-E插槽同时存存,请优先安装诊断卡于PCI插槽
 当只有PCI-E槽时,请安装卡的PCI-E介面到PCI-E X1/X4/X8/X16接口上,
 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将PCI-E接口插到PCI插槽或AGP等非PCI-E槽使用,否则通电会
烧卡或电脑.
P.2
PCI/PCI-E接口诊断卡使用注意
诊断卡与主板PCI-Express x1
 当使用台式PCI-E接口,若为多插槽,请安装于PCIEX1_1,避免出现无法解
码.(也可安装于PCI-Express x4、x8、x16插槽,注意有些主板仅PCI_E X1_1
槽才有代码)
P.3
LPC诊断和主板LPC-DEBUG接口
 使用于有LPC-Debug接口的主板,将诊断卡的LPC接口装置于主板DEBUG_PORT(不
同主板对LPC-DEBUG接口的标识不尽相同,请用户仔细辨别)位置,同时将诊断卡主卡
的PCI-E接口插到主板的PCI-E X1/X4/X8/X16插槽上使用.
P.4
诊断卡—RUN信号灯
• RUN灯只用极少部件,故自身故障率极低,且只需极少的主板插槽信号,故即使插到一个
坏的插槽中虽无法走代码,或其它的所有指示灯都不亮,但该灯很有可能照常工作,您可
根据:“只要此灯闪亮过,则证明主板运行过”的关键诊断结果助您分析下列问题:
1. 诊断卡自身的代码部分不良;
2. 您的这块诊断卡不能兼容被测主板;
3. 诊断卡插入的是一个坏的PCI或诊断卡连接的是坏接口;
4. 诊断卡没有插好或插脚脏或金属弹片生锈等原因造成与诊断卡接触不良;
5. 主板 “死机”;
6. 主板正在执行与代码无关的程序。
• 只要CPU工作过,此灯就会亮,哪怕是工作后现在CPU是没有工作的,此灯都会亮。
• 如何检验 RUN灯是否失效,可以摘除CPU,如果RUN灯亮则RUN信号灯指示功能不正常
P.5
• 当插入PCI槽使用时代码显示器自动调整为“向上”以适应人体工学要求,当做信
号指示灯使用的小数点会在上方亮,代表的灯信号意义不变。
数码显示器可自动调整为“向上”
P.6
诊断卡—Clock信号灯
 七段显示数码管的小数点代表Clock -33MHz
 有Clock信号时会亮
 有些主板启动完成后灯会熄灭。
P.7
诊断卡– Reset信号灯
 当使用PCI插槽,RST自动指示PCI插槽Reset信号
 当使用PCIE插槽,RST自动指示PCIEx插槽Reset信号
 当连接LPC转接板到主板LPC-DEBUG接口,同时插主卡到PCI-E插槽时,RST自动
指示LPC接口Reset信号
 当使用miniPCIE插槽,RST自动指示miniPCIE插槽Reset信号
P.8
诊断卡- AUX3V信号灯
 插上ATX电源线时,无论开机前或关机,此时AUX3V信号灯亮
 如开机时AUX3V信号灯暗,可检查BIOS设定中,节能选项是否为开启
P.9
诊断卡- -12V信号灯
 当使用PCI插槽,自动指示PCI插槽-12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此电压异常
 当使用PCIE/MiniPCIE插槽或LPC接口时,因为没有-12电压,所以此灯不亮
P.10
诊断卡- +12V信号灯
 当使用PCI插槽,自动指示PCI插槽-12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此电压异常
 当使用PCIE/MiniPCIE插槽或LPC接口时,因为没有-12电压,所以此灯不亮
P.11
Untable/stable信号灯
 当使用PCI/PCI-E/LPC+PCI-E插槽,Ready灯亮时,可随时RESET重启电脑进行稳
定性测试,若被测电脑不稳定、存在潜在故障或电脑配件与主机不匹配时Unstale指
示灯点亮
 当使用PCI/PCI-E/LPC+PCI-E插槽,Ready灯亮时,可随时RESET重启电脑进行稳
定性测试,被测电脑稳定,Stable灯亮,无潜在故障
P.12
Ready(准备好)信号灯
 此灯主要是测试电脑硬件稳定性时用的,如果不测稳定性,可以不理
 当使用PCI/PCI-E/LPC+PCI-E插槽,Ready灯亮时,可随时RESET重启电脑进行稳
定性测试,若不测试稳定性则可不理,当该灯灭时,不可重启电脑进行稳定性测试;
 当使用miniPCIE插槽,因笔记本无RESET按键重启,则无稳定性测试功能。
Ready灯不亮
P.13
KQCPET6-H主卡及必配部件
本卡支持PCI/PCI-E/LPC/MiniPCI-E总线
连接主卡
和LPC板
/MiniPCI-E板的连接
电缆
笔记本电脑的MiniPCI-E板
LPC接口板(十
字板和五口板,
共9个接口可
选)
P.14
KQCPET6-H主卡及必配部件
本卡支持PCI/PCI-E/LPC/MiniPCI-E总线
连接主卡
和LPC板
/MiniPCI-E板的连接
电缆
笔记本电脑的MiniPCI-E板
LPC接口板
(TPM板、十字
板和五口板,
共10个接口可
选)
P.10
主卡及可选配件
半高或全高机
箱挡板(选配)
外显示板及外接
电缆,可放光驱位
置(选配)
主卡
P.15
LPC接口板1-- 十字板介绍
用于联想、V星、惠普台
式主板LPC-Debug接口的
转接口
用于华硕板LPC-
Debug接口的转接口
用于冠盟主板LPC-
Debug接口的转接口
用于精英主
板LPC-
Debug接口的
转接口
请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12
LPC转接板-- 十字板介绍
P.19
用于冠盟/清华同方主板
LPC/LPC1-DEBUG_PORT
接口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16
LPC转接板-- 十字板介绍
用于华硕板LPC_Debug
接口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17
P.21
LPC转接板-- 十字板介绍
用于联想、V星、
惠普台式主板LPC-
Debug接口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18
LPC转接板-- 十字板介绍
用于精英主板
LPC-Debug接口
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19
LPC转接板--五口板介绍
用于华擎主板LPC-
Debug(13针脚)接
口的转接口
用于华擎(新)主板
LPC-Debug(17针脚)
接口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20
LPC转接板--五口板介绍
用于盈通、昂达、杰微、七
彩虹、蓝宝石等主板的
JLPC/DEBUG(9针/10针)接口
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21
LPC转接板--五口板介绍
用于技嘉/华硕/精英/捷波/富士康/双
敏/翔升等主板LPC Debug/TPM接口
(11/19针脚)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22
P.26
LPC转接板--五口板介绍
P.26
用于梅捷、盈通、七彩虹、
铭瑄、昂达、徽步、索素
等主板的LPC(DEBUG 9针)
接口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23
P.27
LPC转接板--TPM板介绍
P.27
用于华硕、技嘉、富士康、
20P服务器主板LPC(DEBUG
19、20针)接口的转接口
注意:相同品牌主板的LPC插针针位会有不同
P.24
LPC接口板使用注意事项
 根据已经列出的品牌主板LPC DEBUG接口插针位置图示,选对相应接口连接.
未列出的主板,或主板上无任何可以连接的标记,您可自行尝试查找:
 1..排除主板上常见标记如USB、SPEAKER等和LPC DEBUG毫无关系的插针.
 2.标准电脑开关电源最高电压为正负12V,奇冠独有的耐压性能:在正负15V
以内是安全的,在被测电脑电源正常情况下不会烧任何部件,
 3.找到疑似可以尝试的插针后,将五口板和十字板的每个可插入的口依次插
入进行试诊断,直到跑码为止。
 4.如有疑问不能确认的,又想尝试发现主板LPC DEBUG接口插针位置,您可以
咨询客服指导操作.
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请您谨慎操作,若发生任何问题一切后果自负!
P.25
MINI PCI-E转接卡
MiniPCI-E板接法图示
• 在Mini PCI-E插槽上有LPC总线才能跑码Mini  PCI-E插槽上没有LPC总线的需要在网上找IO PDF线路图对IO针
脚飞线连接方可跑码 非所有笔记本主板的Mini PCI-E口都可以跑码.
• 如果不能跑码需要接飞线的笔记本主板,该主卡的BIOS代码显示器会显示no,不需要测量阻值即可判断.
• 此转接卡不带飞线检测功能,如果您需要有LPC IO飞线检测功能,则需另外选购飞线配件等。购买的时候请
向买家说明,
P.22
BIOS代码功能介绍
P.30
• BIOS代码是由二位数码组成,其含义是由BIOS设计公司定义的.
• 用在PCI/PCI-E/MiniPCI-E/LPC接口上时会显示相应接口的BIOS代码;不是所
有主板都有BIOS代码。
• 将本卡插到以上接口时,若BIOS代码显示为”no”并一直闪烁,则表示当前被
插入的接口既没有BIOS代码也没有奇冠开放二位代码送出;建议换到主板另外
的接口试试;也可以查看四位奇冠代码作为参考。
P.26
奇冠2位开放代码功能介绍
• 奇冠两位开放代码适用于PCIe和MiniPCIe插槽
• 当不闪烁正常走码是BIOS代码
• 当闪烁时是奇冠2位开放代码
• 当显示“no”并闪烁时,即没有收到BIOS代码,也没有奇冠2位开放代码
P.27
用户怎样收录奇冠2位开放代码
将以下资料发给奇冠客服,奇冠将免费发放代码含义更多的最新版手机应用给您
• 利用正常电脑主板进行收录。a.拍下主板型号图片;b.关机拔掉主板的内存;c.插卡开机诊断;d. 将诊
断卡显示的代码值拍下来(要求从照片里能看到无内存);
• 修理过程中顺便收录.在排除故障前:a.拍下主板型号图片,b.记录2位开放代码值;c. 将卡换到另外接口
测试或用其它方法排除电脑故障,排除后若再碰到此类主板故障,查询记录的代码含义即可轻松解决;
当显示闪烁的”no”时,则此主板没有开放代码送出,无法收录,建议更换到另一个PCI_E插槽试试
BIOS代码/
奇冠2位开放代码
显示器
P.28
四位奇冠代码功能介绍
四位奇冠
代码显示

• 奇冠代码是四位16进制数码组成.由奇冠开发部设计定义.区别于BIOS代码.每
个奇冠代码都有相应的代码含义.
• 使用任何接口时都会显示相应接口的4位奇冠代码
• 奇冠代码含义实现了交互查询模式----手机客户端,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或
文件下载安装,随时随地快速查询
P.29
代码含义查询方法一
手机应用客户端,有安卓版(已完成)和苹果版(苹
果版正在完善).
用手机360浏览器/360手机助手/微信/QQ等的扫一
扫功能,扫描卡上贴的奇冠应用二维码,即可下载安装
可用手机QQ/微信/邮箱接收奇冠应用文件,下载安装。
P.30
代码含义查询方法二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使用,或需要查询代码含义及解决方法.请
打开我们奇冠官方链接
ttp://www.61131568.com/met/news/news114.html,扫描二维码下
载安装奇冠诊断卡用户指南--手机客户端。
对于只有手机的用户,我们可以直接发送手机客户端文件给您
下载安装,无需扫描二维码.
苹果应用暂时还在解决中,请先用安卓应用

P.31
代码含义查询方法三
对于苹果手机用户或需要用电脑查询的的用户,一样可以使用安卓应用:
现在你要是还没有Android  手机?没有平板电脑?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电
脑,我们就能运行Android  应用,这就是靠谱助手!
靠谱助手已完美融合并管理模拟器,支持Windows  XP,Windows7,Windows
8和Vista多种系统能够运行安卓应用,按下面流程图来操作。
即:在您的电脑WIN系统安装上靠谱助手——然后选择打开本地APK文件
--后选中奇冠诊断卡用户指南--再选择天天摸拟器——最后打开就可以应
用了。在电脑上用键盘和鼠标进行操作。如下图
P.32
代码含义查询方法三(图示)
和鼠标进行操
作。如下图
P.33
手机应用客户端功能说明
奇冠应用二
维码(安卓版)
• 省去翻阅说明书的麻烦,多媒体互动,解决了传统液晶屏诊断卡互动性欠佳,
显示内容受限等问题。
• 安装好后,无需网络,即可随时随地快速查询代码含义及解决方法
• 应用内容有更新时,会有消息通知到您,请及时更新
P.34
手机客户端—4位奇冠代码部分页面
奇冠代码输入页面
选择您在用的卡图片进下一步
奇冠代码26E7含义解释
及故障解决方法
P.35
手机客户端--BIOS部分页面
BIOS代码输入框 不知道是什么BIOS选择框
P.36
• 部分2位BIOS页面展示
BIOS类别选择框
手机客户端—2位奇冠开放代码部分图片
P.37
手机客户端正在完善此功能,下图为实物拍摄)
奇冠2位开放代码
显示器,在冠盟主
板上无内存时显
示为8E
无内存
手机客户端--奇冠稳定性测试部分页面
P.38
稳定性测试选项 开始测试 稳定性测试结果
• 奇冠诊断卡独有的稳定性测试功能,助用户提前发现被测电脑隐藏类故障,
提高用户电脑的可靠性,减少用户不可预知的损失
PCI-E/LPC+PCI-E总线稳定性测试方法
P.39
1. 把诊断卡主卡插入到PCI-E插槽,若PCI和PCI-E同时存在,请优先选择PCI槽测试。
2. 上电,开始传统故障诊断和奇冠诊断,在诊断期间“稳定”和“不稳定”指示灯同
时亮。
3. 稳定性测试预备期,“稳定”和“不稳定”指示灯快速交替闪亮。
4.待Ready灯第一次点亮后, (第一次)按RESET热启动重启电脑继续测稳定性,
5. 稳定性测试中“稳定”和“不稳定”指示灯慢速交替闪亮。
6. 显示稳定性测试结果,“稳定”和“不稳定”只亮一个灯,Ready灯亮。
因PCIE总线不支持由冷开机与RESET热启动方式对应进行,故第一次的测试结果无
效。
7. 待READY第二次亮起后,第二次按RESET热启动重启电脑继续测稳定性。
8. 稳定性测试中“稳定”和“不稳定”指示灯慢速交替闪亮。(若此过程中READY灯
再次亮起,stable和unstable仍闪亮,则需再次RST重启电脑等稳定性测试结果出来)。
9. 显示稳定性测试结果,“稳定”和“不稳定”只亮一个灯,Ready灯第三次点亮时,
此时测试结果有效
10.重复第7-9步,多次测试稳定性更准确.
稳定性测试注意事项
P.40
1.若硬盘没有装任何软件可以带硬盘一起测试,若有软件,请拔掉硬盘电源线再测试
稳定性,若不拔掉有软件的硬盘,会影响稳定性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此卡只对电脑硬件进
行检测,对有第三方软件的,请先隔离第三方软件再测.
2.当您开机时是按POWER键,那么在测试稳定性的过程中,第一次重启时若是按的
RESET,则此次的稳定性测试结果可不做参考,需要再次RESET热启动继续进行稳定性
测试,多次测试更准确.
3.若按上面1、2操作后,稳定性测试结果,一会显示稳定,一会显示不稳定,则以不稳定
作为稳定性测试结果.表明您的电脑有隐藏性故障,请您及时备份好重要资料,以防不必
要的损失
传奇稳卡功能特点
P.41
• 1.带有AUX3V、+12V、-12V、(数码管能亮则5V正常)电源指示灯及CLK、
RST、FRAME、IRDY信号指示灯,能显示黑屏下反复自动复位引起的死机故
障。
• 2.彻底消除扰乱故障诊断功能的随机起始码,再也不会因为很难理解判定到
底是“起始码”还是“故障代码”而烦恼!
• 3.在不插CPU等空主板的情况下加电也可诊断出主板中的重要信息。
• 4.同时支持80h、84h、300h端口。
• 5.一测到底,消除了传统卡中途停止不走码缺陷,检测更高效,运行更放心。
• 6.兼容性空前广泛,能全面兼容目前市场上的各种高、中、低档主板(Intel,
AMD,VIA等厂家的各种低、中、高以及服务器CPU平台的主板),故障代码
及稳定性测试准确率极高,而且不死机;尤其对Intel 9XX系列主流高端主板
(如:精英SIS671等)照测不误。
(一)传统故障诊断功能特点
(二)奇冠诊断功能特点
• 1.长期监测卡自身是否故障,遇到卡故障会显示相应奇冠代码告知用户,
避免因诊断卡自身故障而误导用户。
• 2.CPU不工作等导致传统诊断卡无能为力时,奇冠诊断能帮您找出传统
诊断不能工作的原因,解决故障后就可使用传统诊断功能继续对主板进行
诊断。
• 3.奇冠诊断功能无需BIOS版本信息,代码含义准确完整清楚,全程监视
BIOS的POST代码性质,减少传统诊断卡对用户的误导。
• 4.彻底打破了传统诊断卡的功能局限,除了构建PCI标准规范接口外,
还创新出多种提高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辅助保障部分。
P.42
(三)稳定性测试功能特点
• 1.稳定性测试结果采用“不稳定”和“稳定”两个指示灯显示,简单明了。
• 2.除了可测正常工作的电脑稳定性外,还可测试故障电脑是否只存在“稳
定不变”的故障,还是包含“有变化”的故障,如:工作在临界状态,时好
时坏等偶发性、隐藏性故障,及时发现并排除很难发现的潜在故障。
• 3.不依赖于Windows系统和其他软件,黑屏等有故障的电脑同样可检测。
• 4.即使无BIOS或CPU,仍然可进行稳定性测试。
• 5.可作为挑选电脑及电脑零配件的好帮手。它能帮助用户采购电脑时挑选
优质的电脑及配件(如内存条,硬盘,键盘等)和外部设备(如UPS,打印
机,存取款机用电脑等),也可协助电脑销售商等卖家将稳定的电脑卖出好
价钱。
P.43

网友:
买的时候都不带说明书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家一般用什么诊断卡。

网友:
交替的好像是主板稳定不稳定的灯

网友B(2023-08-18):
根本就没什么用 手贱买了 不开机的主板检测都是内存问题,买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