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ECU控制板更换CPU芯片步骤图解

楼主(2016-03-21):
发动机ECU控制板更换CPU芯片步骤图解

  当我们遇到需要更换发动机ECU控制板的时候,经常由于缺乏原厂编程工具、或板子匹配问题(即使更换全新的ECU板也无法启动)等等问题时,需要将旧板上的CPU芯片或相关存储芯片更换到当前ECU板上。
  本文中,原车的发动机控制板ECU线路损坏,购买一块拆车的发动机ECU控制板,然后将原车的CPU芯片更换到拆车板上,修复原车。

图一、原车发动机控制板线路物理损坏

图二、原车发动机控制板线路物理损坏-2

图三、购买的拆车件

图四、450度吹下外壳胶条

图五、平口起子撬开外壳

图六、撬开之后的样子

网友:
图七、取下拆车板上的CPU芯片

图八、焊接上原车发动机控制板上的CPU芯片

图九、密封胶打底

图十、密封胶涂抹上盖板

网友:
下面就是安装还原了。

网友A:
上好螺丝

图十二、上车

图十三、还原电缆、电瓶负极、通电自检、初始化完成,着车

网友B:
这程序难道存在cpu!!没有独立的储存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难道存在cpu!!没有独立的储存芯片吗??

车用的CPU都是单片机方案。很多带程序、数据的。有的参数厂家是保密不对外的。必须用他的专门编程系统(一套软、硬件基本价格以万元为单位,普通维修店和小点的4S都没有的)。

即便花了数W元买了这套专业编程系统,4S和维修店只能编程板子,而无法做到对芯片编程。比如我们电脑维修行业常用的BIOS编程等、显示器的MCU编程。汽车行业,这些数据不可能给你。也不可能给4S店。这个是属于汽车电子开发人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难道存在cpu!!没有独立的储存芯片吗??

cpu内部有RAM的,可以存储小程序

网友:
因此,有的车,即便高价你买全新的板子安上去,可能一样的结果:不着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好螺丝
图十二、上车
图十三、还原电缆、电瓶负极、通电自检、初始化完成,着车

一样的做BGA,这个做好了,挣钱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做BGA,这个做好了,挣钱不少吧。

一台车基本是XX万,
一台笔记本基本是XK

自己小算下10的好多倍。

网友:
修这个主板赚钱来得快,不过汽车应该坏的还是机械多

网友:
修这个好赚钱啊 !!!!!

网友:
修这东西难道好像很大啊

网友D:
CPU 是MCU 的那种吧?这样的话有利于保密!

网友:
技术含量还是蛮高的  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是MCU 的那种吧?这样的话有利于保密!

汽车控制板都是MCU,单片系统。不可能弄的像PC系统那样,也不需要,它的数据量不大,就几个输入、输出。

网友:
应该比修电脑利润高吧

网友E:
哪边怎么会有个洞?自己钻的还是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哪边怎么会有个洞?自己钻的还是烧的

螺丝孔呀,和主板一样,固定作用,也是受力的地方,高速撞击后,容易被螺丝磨损或PCB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呀,和主板一样,固定作用,也是受力的地方,高速撞击后,容易被螺丝磨损或PCB断裂。

我把那看成烧的了。。

网友F:
牛人  我想知道  这个板子坏的话   表现状况是什么   是发动机打不燃还是发动机根本就没有反应    打火没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人  我想知道  这个板子坏的话   表现状况是什么   是发动机打不燃还是发动机根本就没有反应    打火没任 ...

这个板子PCB多处断裂、幸好没在MCU上发生。和笔记本、台式机主板的思路一样:电源、时钟、复位,有一个没,就不动。

网友(2016-05-19):
有没有人研究一下发点维修视频教程,来拯救我们这些电脑维修的小小白吧?!

网友G(2017-01-24):
修ECU需要实验台  一般大型汽配城才有一两家专业汽车电子维修点  钥匙与手机遥控匹配   影音解码与改装   ECU维修  仪表调校  气囊修复  无线连接  等

网友:
得BGA干这个

网友(2017-04-08):
搞这个挣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修ECU需要实验台  一般大型汽配城才有一两家专业汽车电子维修点  钥匙与手机遥控匹配   影音解码与改装   E ...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配了一个房间的设备,也不一定(<50%)能修好。

因为,数据 你不可能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配了一个房间的设备,也不一定(

恩,理论是这样的

网友:
和笔记本的BGA相比,,,这个就是大南桥呀。。

网友:
li lun gao a

网友: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