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3115-b 集显供电出来又没了

楼主(2016-03-21):
这款机器拿来是不触发,进水了,放了一年多,拿过来修,换了、EC。飞了两根线,换了rtc芯片。现在能上电了,但就是不亮机。集显供电出来了1v一秒后就没了。换过上下管,CPU供电芯片。不上内存没有集显供电。附上图纸希望大神指点指点。  这个集显供电不是瞬间被拉低的 因为万用表可以量的到,示波器打了都正常。只是电感后端有一点杂波,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求大神支招

A1278 820-3115-B.pdf

网友:
苹果的图纸  好东西 收藏

网友:
苹果修的少,,慢慢研究 , 多了就好了

网友:
或许故障在别处

网友:
想收藏苹果图纸,想想挣分不容易,忍住了,还是需要时再来下吧

网友:
有个一样的机器,集显供电出来紧接着又没了,机器不亮机

网友:
我有一台集显出来了,但还是不显示,不装内存报警

网友:
是不是会掉电?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这个机子,集显是闪一下就没的,但是开机都正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不是集成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一般正常跑马才出集成的

网友(2016-04-21):
是呀,现在的分真的很贵呀。赚点钱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