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60,型号PHA4,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03-21):
我是笔记本维修外行,今天接了一本子

键盘已经还坏的,

听客户说可能是以前放窗户边,有点雨水

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该从何处下手?

网友:
F2能进BOOT吗?进不了就把硬盘拆了再试试看

网友:
能开机  就是进不去系统  见议直接换硬盘    不是开不开机  是不是呀 …………

网友:
更换南桥试一试

网友A:
换硬盘不行就看看硬盘的供电撒

网友B:
全部拆开清理  看哪里进了水  烤干.......

网友:
拆下来看看啊

网友:
直接换键盘就OK了呀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就别乱搞。拿去专修的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C:
你还不如直接换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拆开清理  看哪里进了水  烤干.......

拆过,里面的水没有了,偶尔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如直接换键盘

键盘已经被我 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不行就看看硬盘的供电撒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楼主搞好了没有
我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南梸试下

网友E:
把机器拆开   再开机试    如果可以了  再一个件一个件的往上装   如果有难度  还是找同行弄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了没有
我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没有,进系统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机器拆开   再开机试    如果可以了  再一个件一个件的往上装   如果有难度  还是找同行弄一下吧

拆机没有难度,我已经拆过,听你的,我一样一样装上去,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