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重启后无显示

楼主(2016-03-21):
收到一台联想Y410P 版号NM-A031的机器,关系统重启后无显示,不进系统按Ctrl+AIT+del键重启后也显示。在不接硬盘和别的引导的情况下开机反复亮机重启3-5次后黑屏无显。首先进BIOS设置。。过程中一直显示正常,然后检查CPU和显卡散热摸组良好。用U盘进PE系统正常显示,但重启或关机立马开机也会出现无显示,不显示时电流1.0几跳到0.9后没变化。正常显示时电流1.3几以上。凭经验分析可能是BIOS 或桥显卡虚焊问题。立马干桥4MBIOS开机测试正常重启机器也OK

网友:
现在bios坏的真特么的多

网友:
是的大约百分之30的故障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现在修机器,遇到开机不显的时候第一想法就是先刷个BIOS试试,大多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修好了 上传bios

网友:
好了,有BIOS但没传.现在传上

y410p A031 16.zip

y410p A031 32.zip

网友:
BIOS 是在论坛里面下载的吗?如果不是就共享一下!

网友:
不是论坛下的

网友:
BIOS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传上来被。。。。。

网友:
有进水吗?

网友:
楼主是BIOS问题?还是三板斧头搞定?

网友:
没进水,不是三板斧是刷桥那个4MBIOS搞定的

网友:
BIOS我上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BIOS 给我们分享,我先保存

网友:
你这让我想其家里那台时而能亮机时而不能亮机的HP G4了,我决定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现在的机器   除了短路的   基本上都是上来先刷个BIOS   以经成习惯了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换南桥,HM6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