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楼主(2016-03-21):
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现在无线设备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大家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都具备了WIFI功能,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呢?下面小编就个大家介绍一下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的设置方法,以供参考。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的设置方法/步骤:

  1、将第一个路由器(我们称之为上联)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并启用了DHCP

  2、先用电脑连接无线路由器(我们称之为下联)的LAN口,然后进入路由器WEB设置页面。

  3、设置无线路由器WAN口为动态IP、修改LAN口的IP地址为192.168.2.1,保存重启。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2

  4、修改电脑的本地连接为192.168.2.101,掩码为255.255.255.0,网关为192.168.2.1
  5、输入192.168.2.1进入无线路由器,关闭DHCP,修改SSID号,开启无线功能和SSID广播,设置好无线密码。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3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4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5

  6、拿下路由器,把本路由器的LAN口连接到第一个路由器的LAN口或交换机上随便一个口就可以使用了。

  7、如果下面的路由器较多,可以继续修改LAN口IP地址为192.168.3.1、192.168.4.1、192.168.5.1等。

  具体分析如下: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6

  上联路由设置: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7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8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9

  跟平时设置时一样,无任何难度,不过要记好上联路由网关(此例为192.168.1.1)下面设置会用到.

网友A:

  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的设置方法/步骤:

  下联路由A设置: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0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1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2

  1.下联路由LAN口IP必需与上联路由LAN口IP在不同IP段

  例:上联路由LAN口IP为192.168.1.1,下联路由LAN口IP为192.168.2.1

  2.下联路由WAN口连接类型必需设置为固定IP,且IP地址必需与上联路由LAN口IP在同一网段

  例:上联路由LAN口IP为192.168.1.1,下联路由WAN口IP为192.168.1.22

  3.下联路由LAN/WAN口子网掩码必需与上联路由相同

  例:上联路由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下联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4.下联路由WAN口的网关与上联路由LAN口IP一致

  例:上联路由LAN口为192.168.1.1,下联路由网关同样为192.168.1.1

  5.下联DNS服务器必需填写为上联路由网关

  例:上联路由网关为192.168.1.1,下联DNS服务器IP为192.168.3.1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3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4

  此种设置好处为下联路由的无线功能皆可使用

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图15

  上联路由LAN口接下联路由LAN口

  假设一级路由器的IP地址为192.168.1.1

  1、不要将一级路由器接出的线接到无线路由器上,先将电脑单独接在无线路由器,然后进行以下设置:

  2、浏览器地址栏输入无线路由器IP地址(可查看路由器背面,如:192.168.0.1)进入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

  3、找到“网络参数-WAN口设置”,WAN口连接类型或获取方式设置为:动态ip,保存

  4、找到“网络参数-LAN口设置”,把LAN口IP地址改成192.168.*.1,其中“*”为“2-254”之间的任意整数,保存。

  5、找到“DHCPP服务器-DHCP服务 -选择不启用或关闭”,保存。

  6、系统工具下选择重启路由器

  7、重新在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4中修改的IP,如192.168.2.1进入路由器,查看置是否成功。

  8、用网线把一级路由器LAN与无线路由器LAN连接起来,现在就可以实现无线上网了。

  以上是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的设置方法步骤,需要的朋友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多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
  路由器怎样连接无线路由器上WIFI的设置方法/步骤:

楼主的大部分描述是对的,但关键的地方是错的,楼主描述的是上级的路由的LAN 要接下级路由的WAN。

网友B:
这个是桥接吧,我装过几个通过路由器桥接的都不太稳定,会掉线,重启路由器后又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桥接吧,我装过几个通过路由器桥接的都不太稳定,会掉线,重启路由器后又能正常用。

我试过 用好一点的无线路由器就没有这种问题了